DIY电机的轴承安装知识!

楼主(2005-06-08):
DIY电机的人很多了,但是忽视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轴承。

轴承的安装
    轴承安装的好坏与否,将影响到轴承的精度、寿命和性能。因此,请充分研究轴承的安装,即请按照包含如下项目在内的操作标准进行轴承安装。
    ●、清洗轴承及相关零件,(对已经脂润滑的轴承及双侧具油封或防尘盖,密封圈轴承安装前无需清洗。)
    ●、检查相关零件的尺寸及精加工情况
    ●、安装方法
    轴承的安装应根据轴承结构,尺寸大小和轴承部件的配合性质而定,压力应直接加在紧配合得套圈端面上,不得通过滚动体传递压力,轴承安装一般采用如下方法:
    a. 压入配合
    轴承内圈与轴使紧配合,外圈与轴承座孔是较松配合时,可用压力机将轴承先压装在轴上,然后将轴连同轴承一起装入轴承座孔内,压装时在轴承内圈端面上,垫一软金属材料做的装配套管(铜或软钢)。
    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紧配合,内圈与轴为较松配合时,可将轴承先压入轴承座孔内,这时装配套管的外径应略小于座孔的直径。
    如果轴承套圈与轴及座孔都是紧配合时,安装室内圈和外圈要同时压入轴和座孔,装配套管的结构应能同时押紧轴承内圈和外圈的端面。
    b.加热配合
    通过加热轴承或轴承座,利用热膨胀将紧配合转变为松配合的安装方法。是一种常用和省力的安装方法。此法适于过盈量较大的轴承的安装,热装前把轴承或可分离型轴承的套圈放入油箱中均匀加热80-100℃,然后从油中取出尽快装到轴上,为防止冷却后内圈端面和轴肩贴合不紧,轴承冷却后可以再进行轴向紧固。轴承外圈与轻金属制的轴承座紧配合时,采用加热轴承座的热装方法,可以避免配合面受到擦伤。
    用油箱加热轴承时,在距箱底一定距离处应有一网栅,或者用钩子吊着轴承,轴承不能放到箱底上,以防沉杂质进入轴承内或不均匀的加热,油箱中必须有温度计,严格控制油温不得超过100℃,以防止发生回火效应,使套圈的硬度降低。
    c.推力轴承的安装
    推力轴承的周全与轴的配合一般为过渡配合,座圈与轴承座孔的配合一般为间隙配合,因此这种轴承较易安装,双向推力轴承的中轴泉应在轴上固定,以防止相对于轴转动。
    轴承的安装方法,一般情况下是轴旋转的情况居多,因此内圈与轴的配合为过赢配合,轴承外圈与轴承室的配合为间隙配合。
    ●、轴承运转检查
    轴承安装结束以后,应马上进行运转检查,已确定安装是否正常。
轴承的使用
    使用注意事项
    滚动轴承使精密零件,因而在使用时要求相应地持慎重态度,既变使用了高性能的轴承,如果使用不当,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效果,所以,使用轴承使应注意以下事项:
    ▲、保持轴承及其周围环境的清洁。即使肉眼看不见的微笑灰尘进入轴承,也会增加轴承的磨损,振动和噪声。
    ▲、使用安装时要认真仔细,不允许强力冲压,不允许用锤直接敲击轴承,不允许通过滚动体传递压力。
    ▲、使用合适、准确的安装工具,尽量使用专用工具,极力避免使用布类和短纤维之类的东西。
    ▲、防止轴承的锈蚀,直接用手拿取轴承时,要充分洗去手上的汗液,并涂以优质矿物油后再进行操作,在雨季和夏季尤其要注意防锈。

轴承的配合
    ▲、配合的选择
    滚动轴承的内径尺寸和外径尺寸是按标准公差制造的,轴承内圈与轴,外圈与座孔的配合松紧程度只能通过控制轴颈的公差和座孔的公差来实现。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采用基孔制,轴承外圈与座孔的配合采用机轴制。
正确选择配合,必须知道轴承的实际负荷条件,工作温度及其他要求,而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此,多数情况是根据使用精研选择配合的。
    ▲、负荷大小
    套圈与轴或外壳间的过赢量取决于负荷的大小,较重的负荷采用较大的过赢量,较轻的负荷采用较小的过赢量。

[ Last edited by 网络害虫 on 2005-6-8 at 23:20 ]

网友:
不错,如果再配上图就好了.新手会更容易理解.

网友:
够详细的!!!

网友:
很实用,严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