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3平衡问题

楼主(2005-06-08):
我的鸟3起飞后有右倾斜的现象把微调打到头了左边也加了点配重还是有些右倾斜应该调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主要看十字盘,应该是稍微有一点右倾,如果右倾的太多了,那么可以调整舵机臂的角度和舵机连杆的长度来改善。具体的方法是把舵机臂上的螺丝送开,拔下舵机臂,转个10度左右插回去,然后再配合调整微调。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具体的你可以加到QQ的雷鸟群里面大家交流。

网友:
二楼的意思是十字盘应该有点右倾是马?

网友:
嗯,稍微有一点的。你如果注意看很多悬停的录像里面,机体都是稍微右倾一点的。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