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个配置比较好的亚拓要多少钱?

楼主(2005-06-08):
我是一个什么什么都不懂的超级菜鸟,我想问问如果想配置一个比较好的亚拓450需要多少钱?我发现亚拓好像都是卖的空机.其他都需要加什么配置?请各位大侠帮我列一下自己认为比较好的配置和价格.万分感谢

网友:
我自己的配上3107x3+3108
pheonix 30a電調
gy240
jr9x+rd700接收
11.1 lipo電
共7000左右吧
還沒算上金屬改裝件呢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快回复我,如果直接从台湾购买所有设备的话,邮寄回来会不会便宜一些?亚拓能提供所有的设备吗?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在台湾常驻,只是不知道麻烦他是否合算.:)

网友:
lese  在 2005-6-8 02:00 PM 发表:

非常感谢,这么快回复我,如果直接从台湾购买所有设备的话,邮寄回来会不会便宜一些?亚拓能提供所有的设备吗?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在台湾常驻,只是不知道麻烦他是否合算.:)

要考慮保修的問題

楼主:
看来我需要在这个坛子里面潜水几个月,好好学习一下再说了.

网友:
配置上可以经济些,例如用GWS的舵机,用不锁尾的陀螺,用 FF6H 遥控器,可以使费用尽量降低.

网友:
看见一次GWS就说它是垃圾一次.

网友:
test422  在 2005-6-8 06:21 PM 发表:

看见一次GWS就说它是垃圾一次.

此话差矣,我就用.也许我等穷辈没用过贵的,觉得GWS也没什么问题,我现在甚至还试用华科尔的舵机呢

网友:
korg  在 2005-6-8 19:02 发表:

此话差矣,我就用.也许我等穷辈没用过贵的,觉得GWS也没什么问题,我现在甚至还试用华科尔的舵机呢

我也在用GWS的舵机,怎么说呢,要碰运气,我4个舵机里面就一个回中不好,其他几个都恶好,摔过几次重的,也没有出现什么毛病。。。。

网友:
主机:450XL+无刷电机+电调套装              1900
舵机:亚拓9X舵机3个                         270
尾舵:亚拓6g舵机1个                          88
电池:ELE 2200MAH   2个                     476(练习用)
陀螺:亚托RCE500陀螺                        600
接收机:亚拓原装接收机72M                   143
遥控器:FUTABA FF9CHP 72M                  3400
充电器:亚托平衡充电器                      378
合计                                       7255
450XL相对V2有许多改良,值得购买。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8 at 23:53 ]

网友:
我认为我的还是算好的了,不过算下了估计接近10000了吧,已经升级为全金属旋翼头了。

网友:
test422  在 2005-6-8 18:21 发表:

看见一次GWS就说它是垃圾一次.

有点偏激吧!我用过两组GWS的舵机了
第一组是GWS nero f/bb x 3 + GWS Pico f/bb x 1
第一组是GWS nero std  x 3 + GWS Pico f/bb x 1
飞亚托一点问题都没有,装机调整是关键,传闻中的稳定版本舵机目前尚未去使用。
打算吧第二组用于3D Pro,这周出调机报告。呵呵!我估计也不会有test422口里那种垃圾表现哦!

楼主:
看来玩亚拓真的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各位推荐的配置我都记下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妈呀!这么贵啊~~~~~~~

网友:
控的价格就占一半了

网友:
电子设备占了8分。机机就占了2分。

网友:
其实不管你玩哪个飞机
真正飞机占据整套配置里面的价格是很少的一部分
其他品牌的飞机也一样

但是如果真要实现450XL的性能
你所投入的电子设备就肯定高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投资其他飞机的价值就不高了
买450投资的高点还值得
其他的飞机装了好的设备
感觉就象夏利车装了GPS导航系统的感觉

网友:
hyf_lj  在 2005-6-21 03:14 PM 发表:

其实不管你玩哪个飞机
真正飞机占据整套配置里面的价格是很少的一部分
其他品牌的飞机也一样

但是如果真要实现450XL的性能
你所投入的电子设备就肯定高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投资其他飞机的价值就不高了
...

好飞究竟是电子设备的性能好还是亚托的性能好呀?分不清了!

网友:
njvincent  在 2005-6-22 00:18 发表:

好飞究竟是电子设备的性能好还是亚托的性能好呀?分不清了!

都有關係,是環環相扣的
电子设备/機子是先天
組裝/調機設定是後天
想要穩/動作準,以上兩者缺一不可

网友A:
就想mildseven735大大说的那样
其实飞机的本身是天性
而所有的机载电子设备是后天补助的
如果先天性能好的话
你后天的补助再跟上就是一个极品的飞机了
但是先天就不足
你哪怕后天就怎么补也是于事无补的
最后这个飞机还是会消失在市场里
就想ZOOM400、MS700等的飞机现在几乎少有人玩了
说到底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类似的国产飞机也一个一个相继灭亡
真是因为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