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大侠,舵机可以改电调吗?

楼主(2005-06-08):
本人有一只报废舵机,尚可以控制舵机的马达左右转动,不知能否加管子改作电调?

网友:
顶上去,我也想知道

楼主:
既然能控制马达左右转(还是无极调速呢),如果功率够大,就可以用到船上作前进后退,关键是怎样才能扩展功率,原理上是可行的.

网友:
当然可以改呀

楼主:
怎样改呀?能否具体指点?先谢了.

网友:
加功率管,注意电路区分开前进和后退,只是这改出来价格也差不多了。。

网友A:
舵机是步进电机,航模用的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 控制原理不一样,不能改。
上面的元件也没有什么用,电流太小。跟本不可以用到电调上来。

楼主:
无刷电调  在 2005-6-13 03:01 PM 发表:

舵机是步进电机,航模用的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 控制原理不一样,不能改。
上面的元件也没有什么用,电流太小。跟本不可以用到电调上来。

我的是船模,是用有刷电机的.
六楼,能介绍怎样加功率管吗?改不了电调,改开关也行.

网友:
如不考虑体积,只要开关的话,可以加个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前面已有模友介绍过了,舵机改单向电调,我认为加个继电器,增加一路IRF管可以改成双向的.

网友:
K100  在 2005-6-18 12:04 AM 发表:

前面已有模友介绍过了,舵机改单向电调,我认为加个继电器,增加一路IRF管可以改成双向的.

这是我的图呀,改了可以用,就是线性不好,就当是电子开关用吧,我的船现在就是用938舵机电路加两只场效应管改的.

楼主:
谢谢老蔡!!!
再问,那只7805有何作用?是不是给场效应管提供工作电压?

网友:
不是,是为了给接收机供电的.

楼主:
老菜  在 2005-6-19 07:55 AM 发表:

不是,是为了给接收机供电的.

这么说,从图上看,7805的右端是输入,左端是输出,对不对?

楼主:
用老菜的图将舵机改装成单向电调成功,用了三只3803,推动两只空气桨,电流40多安.不足的是,油门要拉到倒车最低处才能停止,回到中点是最高速.线性还可以,油门可以调到慢速并稳定下来.

网友:
你还有7803吗~?K100

楼主:
王清华王清华  在 2005-6-25 03:51 PM 发表:

你还有7803吗~?K100

是3803吧,快用完了.

网友B(2005-09-14):
K100,你的舵机改单向电调多少成本????我的单向电调也是参照外国图纸自制,60A,成本4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00,你的舵机改单向电调多少成本????我的单向电调也是参照外国图纸自制,60A,成本40元左右!!

如果不计坏舵机的成本,一只3803管3元,三只3803管60A才9元.
可以买个20元的小电流的单向电调改,五只3803才15元.已经是100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步进电机,航模用的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 控制原理不一样,不能改。
上面的元件也没有什么用,电流太小。跟本不可以用到电调上来。

别不懂还装懂,舵机里哪有用步进电机的

网友:
强烈支持!就是直流!步进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
完全可以改装,双向的话制作麻烦和效果差一点,单向可应付。舵机电机是普通的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