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 的做工的疑惑???

楼主(2005-06-08):
各位大大,昨天在广州华讯模型见到的450XL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机架是黑色的还带着毛刺象是廉价的华科尔的做工,随机的机头罩也是白色软软的,而且已经压的变型,做工还不如我最早的累鸟机头罩;尾浆支架就是一个塑料片,用手轻轻一掰还没用力就变形了.到是其他的金属件看的还行.本来对45OXL期望很高,但昨天看到的实物让我购买的计划开始动摇.那样的做工比450V2感觉差好多,你们的450XL也是这样的吗,还是我看到的是水货???

网友:
450XL的尾浆是炭纤的吧,我们看过上海鸿飞那里的XL,好像没楼主说的那种情况啊。。。

网友:
benny  在 2005-6-8 04:01 PM 发表:

各位大大,昨天在广州华讯模型见到的450XL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机架是黑色的还带着毛刺象是廉价的华科尔的做工,随机的机头罩也是白色软软的,而且已经压的变型,做工还不如我最早的累鸟机头罩;尾浆支架就是一个塑 ...

好象不是,我的450XL工艺有部分比450V2好些,有些与450V2差不多。

网友:
估计不是水货!是冒充的假货!

网友:
可能楼主看到的就是华科尔的吧

网友:
可以这么说,做工比国产的略好一点,评分如下:
1.材料:         4分.强度有所提高.
2.设计质量:     4分.
3.机械加工精度: 3分.部分机械配合间隙过大.有些表面加工过于粗糙.
4.外观:       3.5分.帖纸过于单调
5.包装:       4.5分.铝箱不错,可惜不能装飞机.
6.价格:         4分.
7.耐用度:  有待考证.
8.性能:       4.5分.

总体评分:       4分.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8 at 18:05 ]

网友:
iceman,你评分的总分是多少,是五分还是十分.
如果是五分那你的评价很高,哈哈
如果是十分,??????????

楼主:
大家都是说好象,有没有肯定的说法.

我也问过佛山的俊丰模型, 他们对45OXL的机架做工评价也不高哦.难道上海老李的和其他的不是同一批货?

网友:
我们这里的第一台450XL的飞机我飞过
也仔细的看过
没有楼主说的情况的
至少机身基本可以说是没有毛边的
机头罩的材质要比450X V2的硬了多了
尾垂直尾翼是碳钎的
整体组装好后
感觉飞机机身要比V2的结实很多
飞行的整个稳定性是没的说了的
只有一个字形容“稳”

网友:
hyf_lj  在 2005-6-8 07:13 PM 发表:

我们这里的第一台450XL的飞机我飞过
也仔细的看过
没有楼主说的情况的
至少机身基本可以说是没有毛边的
机头罩的材质要比450X V2的硬了多了
尾垂直尾翼是碳钎的
整体组装好后
感觉飞机机身要比V2的结实很多 ...

是全新套装的450XL还是在原450V2基础升级的?

网友:
第一天是全套新装的450XL
第二天就变成全升级金属件的450XL了
下面是上个周末的飞行照片

网友:
漂亮的机机!
冒昧问一下,除了SIZE比450X长外,主要有什么改良的地方么?

楼主:
谢谢版主,版主是从上海老李处买的吧?

网友:
恩是的
我们上海飞450XL的基本都在他那里买东西的
是个很热心的商家
有一次我们大概7-8个人一起到老李家买东西
大家就在他家聊天聊了2-3个小时才走
感觉不象在买东西
是到茶座里去聊天去了

网友:
qrdt  在 2005-6-8 19:37 发表:

漂亮的机机!
冒昧问一下,除了SIZE比450X长外,主要有什么改良的地方么?

除了比450X加长版的长了3厘米外
主要是副翼框和尾变距系统的改良
另外由原来23个轴承增加到了37个轴承
机身侧板进行了加强
不过亚拓考虑到老款飞机的升级
所以现在所有的零件基本都可以在V2和XL上面通用的
老的可以用在新的上
新的可以用在老的上
互相兼容的哦

网友:
benny  在 2005-6-8 22:25 发表:

谢谢版主,版主是从上海老李处买的吧?

Benny,我是TOM,还记得我吗,上次FF6的事情呢...

上海老李的XL我和版主都看过,我们的感觉比V2好很多,做工没有像你说的那么粗糙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下一次去老李家的时候,给你拍段详细的录像,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亞拓450xl都有亞拓雷射商標級機身號碼!應該不難辨識!

网友:
请大家看看http://www.align.com.tw/bb2/modu ... &showtopic=4421,说是该公司新出的飞机,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
华科尔的39号机应该没有散装套件,再说华讯也不可能无良到拿这种破烂来冒充450XL
450XL我也看过,不敢说比V2好太多,但也不至于比它差~~
我估计是楼主期望过高~~自然~~失望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