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压浪板怎么做!!

楼主(2005-06-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先检查一下重心的位置,是不是太后了,再看有没有动力偏少了。动力太小,没有速度,船就滑不起来,后面吃水就自然大。压浪板主要是解决高速滑行时跳艇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不起滑的问题。

网友:
看看动力是否强劲

网友:
junli  在 2005-6-8 06:33 PM 发表:

先检查一下重心的位置,是不是太后了,再看有没有动力偏少了。动力太小,没有速度,船就滑不起来,后面吃水就自然大。压浪板主要是解决高速滑行时跳艇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不起滑的问题。

网友:
junli  在 2005-6-8 06:33 PM 发表:

先检查一下重心的位置,是不是太后了,再看有没有动力偏少了。动力太小,没有速度,船就滑不起来,后面吃水就自然大。压浪板主要是解决高速滑行时跳艇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不起滑的问题。

说得极对/

网友:
吃水太深。。。你下面放个水翼,也许可以~

网友:
花木相随  在 2005-6-8 10:32 PM 发表:

junli

谢谢,船的重心有一点偏后,但也没那么厉害啊,是不是浆太小了啊,对了,原来船是电动的,用的是540电机直驱的

                                                                                                    楼主真是厉害啊````540电动机都可以看成是15级发动机,  我也要去看看我 船上的550会不会变成35级的没`````呵呵

网友:
简单就好  在 2005-6-9 10:55 AM 发表:

楼主真是厉害啊````540电动机都可以看成是15级发动机,  我也要去看看我 船上的550会不会变成35级的没`````呵呵

他可能是说:原来的船是电动的,现在改了油动的了

网友:
重心可以调整,动力与桨的配合要认真搭配,可先在岸边试,把发动调到最高转速,再把油针退1/4-1/2环,把船放到水里,螺旋桨全部在水里,发动机的转速不下降,可能是桨小了,当桨与发动机配合比较合适是静态转速会下降,但滑行起来后,转速又会上升,当然这还的选择螺炬与直径与园盘面积比。

网友:
540电机玩船劲头有点太小了。60cm的船至少应该是5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