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虫请进来,偶有事请教

楼主(2005-06-08):
偶想弄个无刷来玩玩,有刷的太"疲软"了.
偶不想把原来的东西弄坏,最好能直接替代原来的电机
原电机尺寸直径20mm长35,需要的电机大概是B20大小的,长度30或40都可以,轴2mm
但比较特殊的要求是要求两个固定的镙孔能跟原来一样,间距12mm,直径2mm
或者小的外转能想办法固定的也行~~~
谢谢~~`在线等待.

楼主:
图来了,就是介种电机

网友:
害虫不在,哪位益虫能帮帮忙?

网友:
是飞翼的直驱吧,建议使用无刷减速组,这样效率高,原有结果可以适当改动,无刷直驱效率不算太高。

楼主:
飞翼用直驱才过瘾啊,速度快~~
偶现在才觉得飞翼是个好东西,摔不烂

网友:
这几天上论坛开网页都很慢,所以都在聊天了。
你的180电机,安装孔和B20不一样!
你说的安装问题,除非自己做安装架,不然就改现在固定电机的木片。我觉得改现在的木片简单些。
这个级别的电机到是简单,随便找了CD电机就能做了。

这个是什么机上的??

网友:
普及外转子无刷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用哪个外转子换180!没必要吧!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5-6-8 07:45 PM 发表:

这几天上论坛开网页都很慢,所以都在聊天了。
你的180电机,安装孔和B20不一样!
你说的安装问题,除非自己做安装架,不然就改现在固定电机的木片。我觉得改现在的木片简单些。
这个级别的电机到是简单,随便找 ...

to 害虫老大,介个是飞翼上用的

网友:
sugarman  在 2005-6-8 08:07 PM 发表:

to 害虫老大,介个是飞翼上用的

就用CD没错,但是象你说的不改动!不太可能。
最少用得改一下安装孔吧!

楼主:
用辉盛的CD外转可不可以,偶想弄一个电流小点的,玩的时间长些~~当然推力也不能太小哦

网友:
辉盛的CD外转转速低,不适合小飞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