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98136请进,累鸟改拉桨~~~~~

楼主(2005-06-08):
改拉桨其实很简单,拍了图片和大家共享. 图中左边的是我的ESKY3D的尾桨,右边是雷鸟,尾桨保护杆已经掉了. 齿轮和尾叶片间是用曲别针和502胶水固定的.

雷鸟是我的第一架电直,虽然被改装的很丑陋而且现在已经退役了,但是他是我玩电直一年多的见证.

[ Last edited by benny on 2005-6-8 at 22:35 ]

网友:
改拉浆效果怎样?温度有明显降低吗

网友:
看楼主的好像是4200的尾马达啊。我用了4200以后感觉温度还可以,特别是使用了PE桨以后。所以就一直比较懒,没有去改拉桨。

网友:
能说说这样改有什么好处吗?刚玩电直不太懂,多多指教!

还有我觉得雷鸟的副翼杆的长度要比jabo长,这样飞行会稳定些马?

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PE桨不如塑料桨升力大,要达到同样的高度话,PE桨将让马达付出更大转速和更大的电流,而塑料桨相对就小,别看塑料桨沉,它反而更省电

楼主:
没改拉桨前未加散热片,用4200尾马达.飞了两个起落,第二次连续飞行了10分钟,结果发现尾桨转不动了,解剖来看发现磁铁已经烧软变形. 可想象一下温度有多高. 后来干脆改拉桨+散热片,仍然用4200,连续飞行20分钟直到AKE1300的锂电没电了,用手触摸表面,基本只是温热.散热问题已经完全解决,那4200的寿命就完全是碳刷磨损了.
2004年一共买了3个4200,第一个飞了两次就报效了.第二个一直飞到我的累鸟退役还没有坏(飞了差不多有50~60个起落啦,每次大约20分钟),现在还有一只在抽屉里放着呢.

网友:
那么改拉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散热了,如果没改之前不能加散热片马?

网友:
我觉的改拉桨后马达虽可很好的散热,但马达加上尾架和散热片的横截面积都会影响尾桨气流的工作效率,另外改后尾桨离地更低,触地折断机会更大,所以我想到这个主意,用以前报废的桨做的,散热效果很好,但转速有点下降,不得不加大舵量,因为这个桨太重,方法是成功的,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减少这个小桨的重量,打算用碳纤杆再贴俩小叶片做个很小的,只吹到散热片就够了,把它用AB胶粘到转轴的另端,效果好了再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