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小龙用什么无刷电调比较放心

楼主(2005-06-08):
除了原厂的25A无刷电调,还有其他选择吗?亚拓的
定速
无刷电调是啥回事?
还请各位推荐些其他电调,最好告知当今最新价格?
嘿嘿,用辉盛的30A无刷来飞小龙是不是有些冒险?

网友A:
现在我们使用下来觉得亚拓原装的电调是性价比最高的
其他的电调有凤凰35A(¥600)、JETI 40A(¥800)
这2款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好的电调
不过凤凰电调我们上海这里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了过热断电的情况
至于辉盛的电调不建议使用
在电子产品上面最能体现“一分价格、一分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