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镀银漆包线绕电动机。

楼主(2005-06-08):
现在的电机不论是无刷还是有刷,都只是用漆包线。有没想过用镀银的漆包线绕电机呢。我用过镀银漆包线绕有刷电机,威力无穷!还没绕过无刷的,有人试过吗?

网友:
不就是电阻小点吗?真的有传说中的那样“威力无穷”??

网友:
镀银漆包线贵吗?哪里有卖的?

网友:
四驱车专卖店
有改造120马达的杜银线
0。5
长度不详
12元吧

网友:
呵呵,我有纯银丝,

网友:
铜的电阻是银的106%,6%的差别有那么大吗?

网友A:
据说纯金的更好

网友:
电阻差别不太大,散热呢?谁知道呢
反正555拉力赛车的控制电线都是银的

楼主:
时间一长,铜的发热要比银大哦。高要求的设备都会有镀银的东东

网友:
这样的话
好处还是多多

网友:
绕多大的电机呀,要是540  550级别的0.5是不是有点细呀?

网友B:
我看还是白金线更好!!!!!

楼主:
有0.6的啊

网友:
今天买了
0.6的,绕外转子粗不?

网友:
dangerxue  在 2005-6-20 01:31 PM 发表:

今天买了
0.6的,绕外转子粗不?

在哪儿买的?

网友C(2005-08-24):
建议不要用度银线~市面上的都是价货~比如四驱车的镀银线~~其实是外面有一层颜色罢了~
并不是银里面是铜~~用起来很容易短路~高温造成外皮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度银线~市面上的都是价货~比如四驱车的镀银线~~其实是外面有一层颜色罢了~
并不是银里面是铜~~用起来很容易短路~高温造成外皮脱落

    我的可没事,你幸运买到假货罢了?镀银线有铜、银、漆三层,中间那层你用什么方法验出不是银啊??

网友C:
如果你买的是奥迪的镀银漆包线~
那么恭喜你了~绝对是假货~~
其他镀银线市面上还没有找到~我自己用的线是7银3铜的合金线~拉丝机拉出来的漆包线
找了5.6年市面上都没有找到整整的镀银线~要么是镀了一层别的金属
要么就是镀银线拿回来用没有200度高温线好用~
呵呵~

网友:
发烧友,精益求精。

楼主:
电阻率你有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买的是奥迪的镀银漆包线~
那么恭喜你了~绝对是假货~~
其他镀银线市面上还没有找到~我自己用的线是7银3铜的合金线~拉丝机拉出来的漆包线
找了5.6年市面上都没有找到整整的镀银线~要么是镀了一层别的金属
...

        你用什么测的?镀了一层别的金属电阻率会低一点.........通信的镀银电缆其实也是一样。
        再一次问:“你用怎么知道奥迪的镀银漆包线是假货的??

网友:
我来说两句

镀银导线通常用在高频绕组上的,这是因为高频电流有“趋肤”效应,而直流电流没有这个效应,考虑到模型用电机的转子绕组电流是交替变化的话,频率也不过几万赫兹,这种效应很弱,不像短波线圈绕组频率有几十兆才需要使用镀银导线,换句话说电机绕组中导体的电流密度基本上是均匀分布的,所以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纯金的更好

金的散热更好!!

网友:
千万别去买,那个是骗人的,就是在铜上面电镀一层银而已,跟铜的电阻没啥区别。以前我就是搞4WD的,经常绕转子就用到度银线。但是效果跟铜线叉不多的。其实无氧铜线还行!

网友:
镀银的漆包线只是蒙骗消费者的噱头,跟普通漆包线没有质的区别

网友(2006-03-30):
引用 网友B:
我看还是白金线更好!!!!!

白金的电阻可就大了。

网友D:
其实...也没那么麻烦的。譬如说....我们使用普通漆包线,使环境温度保持在铜的临界温度以下....保证没有任何电阻的!
呵呵:)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
镀银是为了在甚高频时克服电流趋肤效应的措施,具体地说就是当频率极高时,导线内的阻抗太高了(感抗,导线内部电子流动受邻近电子流动产生的电感产生的阻抗),电流只在导线皮肤上(感抗小,因为导线以外没有电子流动)通过,这样,再大的线径也会产生很大的电阻,如果导线最外层镀银,可以大大缓解电阻。
我们的航模无刷电机频率很低,只有几K,镀银线除了增加成本,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电阻是银大于铜大于金 散热是石墨(金刚石)大于银大于铜大于铝大于金

网友:
是导电率吧?

引用 网友E:
电阻是银大于铜大于金 散热是石墨(金刚石)大于银大于铜大于铝大于金

铝的导电率优于金,更优于白金。导电率不按金属的价格排序,大自然并不势利。

网友:
弄糊涂了~~~~~~~~~谁来个总结??????

网友:
心理作用在这里的效果最大

网友F(2007-03-11):
克服趋服的话不知道用细点的线并绕效果怎么样。

另外感觉咱们用的市电频率只有50hz,电线还是做成很多股细线,应该还是有些影响的吧。

没有研究过,瞎说的。

网友:
镀银线用在高频电路里应该是很好的.用在50Hz的电路里只做触点用.....

网友:
物质 温度t/℃ 电阻率 电阻温度系数aR/℃-1
银 20 1.586 0.0038(20℃)
铜 20 1.678 0.00393(20℃)
金 20 2.40 0.00324(20℃)
铝 20 2.6548 0.00429(20℃)
铍 20 4.0 0.025(20℃)
镁 20 4.45 0.0165(20℃)
铱 20 5.3 0.003925(0℃~100℃)
钨 27 5.65
锌 20 5.196 0.00419(0℃~100℃)
钴 20 6.64 0.00604(0℃~100℃)
镍 20 6.84 0.0069(0℃~100℃)
镉 0 6.83 0.0042(0℃~100℃)
铟 20 8.37
铁 20 9.71 0.00651(20℃)
铂 20 10.6 0.00374(0℃~60℃)
锡 0 11.0 0.0047(0℃~100℃)
金电阻温度系数是最稳定的,但导电率不是最好的。

网友:
高频电流走的是导线的表面积,直流电流走的是导线的截面积。

最有效的办法是赠加漆包线的直径。别让镀银线给忽悠了

网友:
我认为发烧级的一般都用超导线了,镀银的已经过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没那么麻烦的。譬如说....我们使用普通漆包线,使环境温度保持在铜的临界温度以下....保证没有任何电阻的!
呵呵:)

超导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克服趋服的话不知道用细点的线并绕效果怎么样。

另外感觉咱们用的市电频率只有50hz,电线还是做成很多股细线,应该还是有些影响的吧。

没有研究过,瞎说的。

此处多股是为了便于弯曲..与电性能毫无关系

网友G:
没用的线.唉!!!小孩玩的迷你赛车,这些都是商家用来欺骗小孩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