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恆龍 Tiger I 拆了裝不回去!

楼主(2005-06-09):
發射BB彈裝置上的那顆馬達有連接兩條線, 一黃一綠, 綠的那條不知何時斷了, 現在的問題是不知要將它連到何處? 因現在因這條電線未正確連接, 所以無法射BB彈啊!

网友A:
马达没事把 如果是接反了 两条线换一下接咯 没问题的

楼主:
大哥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是想知道, 連接BB彈馬達的那條綠色電線, 另一端要焊接在那裡??

网友A:
晕 我的已经改了 忘记原来怎么接了,不好意思

网友B:
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用

网友C:
天外飞鱼
在 2005-6-10 11:33 AM 发表:
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用
楼主说的好像是炮塔里面的线掉了,应该不是直接接在电路版上的。

网友D:
好亲切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