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赛斯娜电动飞机

楼主(2005-06-09):
赛斯娜电动飞机
480级马达,8.4V电池 全完成机三通道/四通道可选(带副翼)
翼展:980mm  全重:550g

性能如何,价位如何, 请玩过的高手给以指点, 谢谢哦

网友:
性能凑合,价格太贵,新手莫选

网友:
价格好像是680,其实我挺喜欢的,好漂亮。等那天我有钱了,去搞一台

网友:
新手最好飞翼龙   塞丝那182速度相对比较高  新手容一飞炸

网友:
650都能拿到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比较喜欢外观才考虑的,,
可否加强机翼,换成油动, 担心机翼过载,做不了特技动作啊,

网友:
做特技动作就没必要买赛斯那啦。

要油动的话还是直接买油动机型的好。

网友:
油动的空机也就是300多块钱的样子

网友:
很贵,不能做什么特级

网友:
典型的好看不好飞的飞机。

楼主:
各位模友指点
WHY? 为什么是典型的好看不好飞的飞机。
感觉此飞机的气动性能和外观在上单翼飞机中是最棒的呀,难道是动力和控制系统不爽,
哦忘记了 ,留空时间多久呀。无动力滑翔性能如何呀???

楼主:
不是把,详细一点呀,顺便锻炼一下大家的写作能力呀 ,呵呵

网友:
动力不够,原动力可以勉强起飞,但是爬高没可能。。
翼载荷太大,速度太快,无动力滑翔更不行,初学者没有反应时间
机翼强度不够,有人初飞就折翼的记录。。
好处:前三点起落架,可以大迎角降落。。
改善动力系统后,是很好的飞机

网友:
wrbflysky  在 2005-6-10 09:20 AM 发表:

各位模友指点
WHY? 为什么是典型的好看不好飞的飞机。
感觉此飞机的气动性能和外观在上单翼飞机中是最棒的呀,难道是动力和控制系统不爽,
哦忘记了 ,留空时间多久呀。无动力滑翔性能如何呀???

至少比飞翼好飞!
一般来说,凭经验是好看的飞机不好飞,越好看越不好飞,仿真度越高越不好飞,而艾特的这架塞斯纳的仿真度很高,但这架飞机还挺好飞的!

[ Last edited by stccs111 on 2005-6-14 at 07:53 ]

网友:
就这一款飞机来说除了是上单翼还有上反角侧倾后会自动平衡外,其他的性能不可以和飞翼相提并论。
本来晒死了就是一款像真机,观赏性大于飞行。武汉有几位飞友买了晒死了都炸了。而飞翼是一款特技机。飞行乐趣大于观赏。还特别经摔(呵呵有广告嫌疑别见怪)
你有见过特技机侧倾后不加控制就能自动回到平衡吗?

[ Last edited by 易飞模型 on 2005-6-10 at 20:56 ]

网友:
如果比飞翼好飞的话,那就应该算比较好飞了吧?
起码飞翼的推重比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我的飞翼舵量调得比较大,飞起来有点贼,呵呵,做横滚很快。

网友:
要飞得爽还是不要选像真机,除非动力很暴。

楼主:
看到真机了,外观挺象真,诱人,好象电机直驱螺旋浆???全泡末塑料,感觉不经摔呀 ,
还请更多的高手指点,,

网友:
我不是高手,不过我知道,对菜鸟来说买飞机不能太“好色”。

网友:
昨天才装了一套四通的飞,我们用空机连电机套材,另加单独包装的艾特四通设备,配雪园买的1100mAh两串两并锂聚,草地滑行10米起飞,头稍轻,推拉杆微调推尽即可,飞得一切都挺正常,翼荷是大了点,但速度也不显得快,并不难控制,平飞什么的只用一半油门杆量,怎么至于说原配动力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