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的35#电直.

楼主(2005-06-09):
昨天刚做了尾舵机架并且改了尾变距的虚位,把机机拿出来让大家见见面.
已经飞行了100多起落了,齿轮依然完好.
我用10.8V650MA的KAN氢电,充一次电可以飞5分钟.
配置为:35#空机,3810发射机,GWS R6N接收机,GWS9克舵机两只,华迈9克舵机一只,
辉盛SG50舵机一只,35#原配陀螺仪,ELE3500BH电调,蚂蚁B2040 KV4200无刷电机,
8T金属齿,KAN 10.8V 650MA氢电.

原机的贴纸撕掉了.

陀螺装到了前面

电线还算整齐吧

自制巨型的电机散热片,重12克.效果不错

刚做的铝合金尾舵机架.

铝合金变距环,消除了虚位,内部为双轴承,原来的塑料件只有一个轴承.

天线固定座

ELE3500BH,直机专用电调(我拆了散热片,现在电调重20克)

[ Last edited by 转速 on 2005-6-12 at 15:47 ]

网友:
呵呵,好漂亮哦!!
羡慕羡慕!!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把陀螺放在前面呢?有什么好处?
KAN的氢电好用吗?如果用1050毫安的不是更好吗?
如果用5号的2300毫安的电池有没有可能飞起来呢,会太重吗?

网友:
哦,对了,还有就是你的齿轮是怎么样调整和保养的呢,用了这么久都没事?

楼主:
这个级别的飞机用1050MA的氢电会超重,2300MA的就更不行的,只能用650MA电池,可以用9节或10节.
陀螺放在前面是为了好看,效果是一样的.齿轮要配合好间隙,再适当加点润滑油.就不会坏了.
还有尾桨如果打到地面是最容易坏齿轮的.

网友:
有米人哈!!!

网友:
又看到我的机机了.袄是前机机:))

网友:
兄弟:你的大桨有破损.

楼主:
7777777  在 2005-6-10 13:19 发表:

又看到我的机机了.袄是前机机:))

有一部分是你的,但大架,主轴,大齿都不是你的,我用两架凑了一架.你那架好多地方拆不开,单向轴承也是坏的.这一架是集合了两架的精华才搞成了.但另一架是朋友摔机后不要了,送给了我.

楼主:
正想搞一付木桨或碳桨用呢.

网友:
不错不错,;加分加分

网友:
转速  在 2005-6-11 05:14 PM 发表:

正想搞一付木桨或碳桨用呢.

找到合适的没有啊~~

 找到好的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