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锭子材料知识,大家可以更好的了解电机性能

楼主(2005-06-09):
好不容易找到的,非常详细!电机为什么会发热!为什么效率低!看看吧!能看完的肯定收益非浅~!

   铁心是电机、变压器的重要部件。电机、变压器铁心对材料的基本要求是,在一定频率及磁通密度下具有低的铁心损耗,和在一定磁场强度下具有高的磁通密度。在电机、变压器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采用和目前应用的铁心材料有:1.纯铁、软钢和无硅钢;2.硅钢片;3.铁镍合金(坡莫合金);4.铁铝合金;5.非晶态合金;6.微晶合金。下面分别介绍这些材料的发展情况。

纯铁、软钢及无硅钢

    最早的电机铁心是直棒形或马碲形的纯铁棒。1837年,斯特金(W.Sturgeon,1783~1850)首先用纯铁丝制作电机铁心。1870年,A.佩勒斯等人首先用软铁片制作铁心。1879年,爱迪生发明软钢片叠成的铁心。

    最早的变压器铁心(感应线圈铁心)是用铁棒做成的,后来又改用铁丝制作铁心。1885年,匈牙利岗茨工厂开始采用薄铁带作变压器铁心;1887年,岗茨工厂出现用软铁片叠成的变压器铁心。19世纪90年代及以后,用软铁片叠成的变压器铁心逐渐推广。同时一些工厂用软钢片取代软铁片,制成变压器铁心。

    但是,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用软铁或软钢制造的铁心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当时薄铁片(薄钢片)的价格昂贵,制约了它的推广;二是铁心损耗大,发热严重;三是“铁心老化”问题曾使许多人伤透脑筋,人们发现,电机、变压器运行一段时间后,铁心损耗迅速增加,发热更为严重,迫使人们有时不得不更换铁心或整台电机、变压器,这一问题给当时迅速发展的交流系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针对“铁心老化”问题,许多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验工作,直到1895年才基本搞清了它的机理,知道影响铁心老化的主要因素是运行温度。

    总之,由于软铁或软钢具有导磁性高,矫顽力低、价格低廉、工艺性好等优点,因此在1900年硅钢片发明前及20世纪初一段时间里,电机、变压器铁心多是采用热轧低碳软钢片或电磁纯铁片冲制而成的。但是,软铁及软钢存在电阻率低、涡流损耗大,特别是“铁心老化”严重等先天不足,因此在硅钢片实现工业化生产后,逐渐退出了大部分电机及变压器铁心领域。

    尽管如此,人类仍孜孜不倦地对软铁、软钢进行改进。特别是希奥弗(Cioffi)和因森(Yensen)研究发现,纯铁在高温氢中进行除杂质处理后可以显著改善磁性能,使纯铁的u0达到20000,um达到340000。1940年后许多国家又推广真空冶炼法,改进轧制和热处理工艺、使软铁、软钢的性能有所改善,使它们在硅钢片风行全球的时候仍在某些小型电机变压器铁心中有所应用。特别是从50年代末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日、苏、英等从经济性和实际用途考虑,采用新的冶炼、轧制退火工艺,又开始大力发展冷轧无硅低碳电工钢片和电磁纯铁电工片。美国从50年代末期开始用无硅电工钢片取代一般的低硅钢片,用于生产日用电器、分马力电机和一部分小电机,1972年,美国无硅钢片的用量已占电工钢片总量的50%。苏联60年代后开发出ЭO00~ЭO300牌号的无硅钢片,推广用于小型电机、电器中;英国无硅钢片发展很快,80年代初的产量与硅钢片持平;日本无硅钢片使用较少,一些不太重要的产品则多采用低级硅钢片。

    无硅电工钢片具有价格低、冲制性能好、磁感高等优点,其最明显的缺点是损耗太高,从而大大限制了它的应用场合,所在在70年代能源危机后,无硅钢片的生产又逐渐回落。

楼主:
高频下常用的磁性材料

3.1铁氧体

  铁氧体是一种非金属磁性材料,一般由铁、锰、镁、铜等金属氧化物粉末按一定比例混合压制成型,然后在高温下烧结而成的。由于它的制造方法与陶瓷相似,所以又称它为磁性瓷,在电性能上它呈半导体特性,外观上它呈深灰色或黑色,硬而且脆。铁氧体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电阻率高,二是磁导率高,这使它能够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从kHz到MHz)广泛应用,而且高频、低功率的磁心都由整块的铁氧体组成。从组成上分,铁氧体可分为MnZn铁氧体和NiZn铁氧体,它们在性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MnZn铁氧体的饱和磁密Bs一般为(0.2~0.35)T,电阻率为(10~103)Ω-m,居里温度在200℃左右,磁导率高,相对初始磁导率μi可高达10000,适合于1MHz以下做变压器和扼流圈等磁心。NiZn铁氧体比MnZn铁氧体电阻率更高,一般为(105~108)Ω-m,饱和磁密Bs为(0.3~0.5)T,磁导率比MnZn的低,居里温度高于MnZn铁氧体。它可用在(1~300)MHz的高频情况,性能优于MnZn铁氧体。但由于我国镍金属含量没有锰的含量丰富,NiZn铁氧体的价格要比MnZn铁氧体高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铁氧体的温度特性比较差,随着温度的升高,饱和磁密下降很明显。另外,由于铁氧体的饱和磁密不高(一般小于0.5T),因而它在低频下几乎不能使用。

3.2坡莫合金

  坡莫合金实质上是铁镍(FeNi)合金,其矫顽力很低,而饱和磁密Bs、磁导率和居里温度都很高,接近于纯铁。多元坡莫合金,初始相对磁导率可达30000~80000,但是电阻率低,在10-7Ω-m左右,它可以被加工成极薄的薄片,所以可用在高达(20~30)kHz的工作频率。国内工程上常用厚度为0.02mm的坡莫合金薄带,另外也有0.005mm厚的薄带,但由于在磁心的卷绕过程中薄带表面要绝缘,致使它的填充系数大大降低,因此工程上很少使用。当应用频率超过30kHz以上时,由于坡莫合金的电阻率低,其损耗会明显增加。

3.3非晶、超微晶合金软磁材料

  非晶态金属与合金是70年代才问世的新型软磁材料,它的基础元素由铁、镍、钴、硅、硼、碳等组成。一般地说:非晶态材料中,原子在空间的排列无秩序,不存在宏观的磁各向异性,没有晶态合金的晶粒、晶界存在,具有比晶体合金好得多的磁均匀一致性,所以它的磁化功率小、损耗很低,具有很强的耐腐蚀性、耐磨性,电阻率比晶态合金高2~4倍(比铁氧体低104左右)。由于非晶态合金的结构实质上是液体的过冷状态,与玻璃相似,所以也称为金属玻璃,把其中具有磁性的称为磁性玻璃。非晶合金的硬度很高,是硅钢的5倍,材料对应力特别敏感,经过良好的退火处理,可以使它的磁致伸缩趋于零。居里温度Tc约为(300~600)℃。特别适合于应用在(20~100)kHz的开关电源磁件中。非晶材料一般可分为铁基、铁镍基、钴基和超微晶合金。这几类合金各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方面得到应用。铁基非晶具有较高的饱和磁密(1.4~1.8)T,铁损低、成本低,可广泛用于20kHz以下的配电变压器、大功率开关电源、脉冲变压器、磁放大器、逆变器等。它代替硅钢做配电变压器,可以大幅度降低空载损耗和噪音,负载损耗和整体重量也会下降,可节能60~70%,而且降低了对环境的噪声污染。目前,对非晶材料应用于工频配电变压器的研究以美国和日本最为活跃,我国也在80年代中期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和试制。西班牙Bilbao-ABBTrofodlsSA公司最近制造的三相(250~630)kVA非晶变压器性能

网友:
好文章啊,收藏、打印,慢慢看。谢谢害虫兄!

网友:
顶起来,让更多人了解一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