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自动辨认电池类别的充电器吗?

楼主(2005-06-09):
好象是在哪里听人说过是有可以自动辨认电池类别的充电器,你只要把电池装上去,充电器就可以自动辨认出是 。请问有着样的充电器吗?是靠电池的内阻与电压来测的吗?那算法是什么?谢谢!

网友:
飞行无极限  在 2005-6-9 06:13 PM 发表:

好象是在哪里听人说过是有可以自动辨认电池类别的充电器,你只要把电池装上去,充电器就可以自动辨认出是 。请问有着样的充电器吗?是靠电池的内阻与电压来测的吗?那算法是什么?谢谢!

不了解,但个人认为没太大必要,而且不一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