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设备安装指南》

楼主(2005-06-09):
一.主
电机
安装(以亚拓原装400LF 2800KV为例)
工具准备:电烙铁1台,松香芯锡线若干,工业用热风筒一个,用来吹热缩管。(没有用烙铁也可以,不过效果差些)尖嘴钳1把,剪钳一把,橡筋几条。镀金插头2套(连接
电池
用)。
Part 1 电机输入线接头制作
A.先将电机的三条输入线的线尾浸锡部分用剪钳剪剩4mm左右,然后用电烙铁在末端上点锡。(亚拓注意:线尾浸锡非常差,好象用的是50%的锡,铅含量太高了,有点发黑)
B.用橡筋将尖嘴钳的把手缠在一起,将公插头头朝下夹入尖嘴钳中,用烙铁在焊接部位上锡,等锡上满后将上好锡的电机输入线插入融化的锡中,手要拿高些,否则焊接时的高温会烫伤手的!加热一会等锡熔解在一起后,先拿去烙铁,等锡固化后在松开拿线的手,然后照样焊接剩下的2条线。
C.等接头冷却后按照线的颜色将相应颜色的热缩管套入接头中,深度以超出台阶2-3mm为宜,然后用热风筒热缩,出口风温度要在130度以上,用烙铁烫缩也可以,但速度慢,收缩的效果也差些,四面完全吹缩后完成。用烙铁时要一点点烫才可以。
Part 2 主电机安装
A.先决定用几齿的齿轮,初学建议用13齿,然后将齿轮插入电机轴,用1.5mm内六角扳手略微锁紧即可。
B.用电机附带的小一号螺丝将电机锁在主体上,必要时要加防松垫圈和垫圈(防止震动震松螺丝),注意螺丝先不要锁紧,先放张纸片在电机齿轮与主驱动齿之间,然后将电机推向主驱动齿轮卡住纸片,注意齿要完全啮合!然后锁紧电机固定螺丝,顺时针转动主驱动齿轮取出纸片,然后放松齿轮锁紧螺丝调节铜齿轮高度,铜齿轮比大齿盘略高1-2mm即可,然后用内六角扳手将固定螺丝锁紧,完成后用手左右轻轻盘动大齿轮,感觉到有一点点间隙即可,然后转动一圈看有没有存在啮合比较紧的情况,有则要调节电机位置,直到整圈转动无阻滞为止.
二. 电调加工
1.电调输出线加工:
A.先将电调输出端的3根线末端用烙铁上点锡后放一边,然后将母插头焊接部位朝上夹入尖嘴钳中,用烙铁在焊接部位上锡,等锡填满焊接凹槽后将上好锡的电调输出线插入融化的锡中,手要拿高些,否则焊接时的高温会烫伤手的!加热一会等锡熔解在一起后,先拿去烙铁,等锡固化后在松开拿线的手,然后照样焊接剩下的2条线。
B.将与输出线颜色相同的热缩管套入电调输出端的母插头,注意热缩管要长过插头3-5mm(起绝缘作用,防止电机线插入后互相碰触造成输出端短路烧电调),然后用热风筒热缩,出口风温度要在130度以上,完成后如图所示。
2.电调输入线加工:(根据电池插头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连接插头,建议用无刷电机用的镀金插头或“T”型插头)
注意:母插头完成后不能看到金属部分外露!
A.将电调的输入端两根引线末端上锡后放一边,然后红色线正极焊接公插头。黑色线负极焊接母插头,母插头的热缩管要长过插头3-5mm,正极的公插头热缩管不能套到接触部分。(用一公一母的连接方式是为了避免插错电池极性烧机)当然用T型插头更好。
B.用热风枪将热缩管热缩,完成。
Part 4电池连接线加工(根据电池的输出端子选择连接插头,如果是原厂的,为了避免保修麻烦可以不改动,建议用无刷电机用的镀金插头比较好,连接电阻低,大电流放电损耗小.(T型插头也是不错的选择)
电池接头的制作方法和电调输入线相反,正极用母插头,负极用公插头,警告:一定要先做正极线,剪线时先剪正极线,不能两条线一起剪!!!会造成电池短路损坏或者起火的严重后果!!!负极端子热缩管加工完成后在做正极线,以防止制作过程中电线相互碰触短路烧电池。
完成检查:将电机线和电调线输出线相同颜色线的接在一起,完全插入后检查连接部位不能有金属部分外露,否则重做电调输出线的热缩管。先要检查电池线和电调线的极性是否对应(注意:电池极性插错会造成电调损坏),然后插入测试一下,插入后也不能有任何金属部分外露,否则重做母插头热缩管。
完全插入后看不到金属部分为合格。
如果完全插入后可以看到金属部分则为不合格。
三.
舵机
安装
材料准备:9克舵机3个,6克舵机1个。
工具准备:透明胶带一卷,美工刀一把,直径1.5mm钻头一根,十字螺丝刀一把.
1.先将所有的舵机连接到接收机,接通电源,然后打开发射机电源让所有舵机回中.然后拔去接收机电源,关闭发射机,取下所有舵机。
2.将所有的舵机按照说明书的要求用透明胶带将舵机线贴在舵机的底部.用美工刀切割胶带.副翼控制舵机一定要注意,必须将线尾的护套切去一部分再用胶纸固定线,以免线碰到电机铜齿轮造成损坏。(用GWS舵机的朋友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3.将所有的舵机安装孔装入防震橡胶垫圈,然后插入黄铜套圈.
4.先决定用什么摇臂和舵机盘,将所有舵机的舵机盘或摇臂的中间的连接孔用1.5mm的钻头扩孔,最好直接买一套舵机控制连杆升级组件,全部采用球头连接,间隙小很多而且操控灵活。
5.按照说明书的尺寸制作控制连杆G,F,H。
6.先装副翼控制舵机,先对好舵机盘位置,然后用舵机附带的螺丝将舵机安装到攻角控制臂的安装孔内,将连杆先连接到舵盘,然后放下舵盘,如果舵盘孔不对舵机轴孔要相应缩短或放长连杆,调到刚好即可,然后锁紧舵盘螺丝。
7.随后安装PITCH控制舵机,安装好后大桨PITCH是0度左右,大桨呈水平没有攻角状态,然后再安装升降控制舵机,安装好控制连杆后十字盘应该呈水平状态,略微的偏差以后调校。
8.最后装入尾舵舵机,注意安装好后尾旋翼大致呈0度PITCH状态,也就是一直线,没有攻角,控制连杆安装好后保持一直线才可以,用手拨动感觉控制灵活即可。
四.
陀螺仪
安装,这里以PIEZO 10g和亚托RCE500陀螺为例。
1.先选好要安装的地方,理论上越接近主轴越好,但又要远离电机和接收机,我这里选择安装在尾部,以方便调整感度。
2.先将泡沫胶粘在陀螺的背面,然后撕去保护胶纸贴在主体尾部即可,注意陀螺的感应方向不能搞错,否则不能发挥作用,这里必须以标贴垂直于地面为准。
五.接收机安装
1.接收机安装位置有2个,我个人比较喜欢安装在前面,因为远离电机和陀螺,可以减少干扰,就是对飞机的重心调校不太有利。
2.也是用双面泡沫胶纸贴在舵机吊篮的前部即可,必要时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安装架,这样更牢靠。
3.将接收机天线穿入天线管,将多余的线用扎带扎起。
六.电调安装
1.电调需要安装在通风的位置,因为工作时要发热的.这里选择安装在天线管位置.利用旋翼的风来散热.
2.用2条扎带将电调散热片朝上绑在天线管上,完成。
七.连接舵机.
1. 按照以下顺序依次插入舵机控制线.注意不要插错方向,多数白色或橙色线为控制信号线,红色为电源正极线,黑色为电源负极线。
通道1: 副翼控制舵机.
通道2: 升降控制舵机.
通道3: 电调控制线.
通道4: 陀螺控制线,尾舵机插到陀螺的插座上。
通道5: 陀螺感度控制线.
通道6: PITCH攻角控制舵机.
2. 整理连接线,将所有的连接线用扎带扎好并且可靠的固定到主体上,注意要理顺不能乱扎,以免产生干扰。
八.通电调试。详细请看续篇《小暴龙安装调试指南》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0 at 13:15 ]

楼主:
图片迟点上,太多了,有17张啊。

网友A:
等了好久啊!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这么迟才搞好。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0 at 13:18 ]

网友B:
续篇《小暴龙安装调试指南》在什么地方?

楼主:
不好意思,还在制作中。

网友C:
大哥辛苦了!
我是貪心點、心想最好有前輩出個 "搖控器設定大全"
因為除組裝機身需指導外。搖控器設定也是一大關口。
我用 FF9 ,但設定方面都像在瞎子摸象。......到今日都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