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爽飞小jabo!!!(心得+照片)

楼主(2005-06-09):
从jabo买回来到现在也有快两个月了,在一次次的撞,一次次的摔,
在一次次的学习,请教中,慢慢的学会了对尾悬停,在此先谢谢给位模友的关照!
现在基本上可以想飞多久飞多久,悬停已经感觉可以轻松完成,今天到单位
爽飞了一下,感觉不错,可能是尾马达快不行了(已经用了两个月了,平均
三天飞20分钟),现在jj飞在空中会忽然变速,而且有时候尾杆会抖动,还有
就是在加上机壳的情况下,jj一下子感觉重量增加了好多,一块电池飞行时间
感觉只有原来的一半,看来换锂电是长远之计!
    两个月下来,总结一下,jabo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至少我从前从没接触过航模,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么难,小练以下g2,然后就可以爽飞啦!
    有几点大家要注意,也是我的亲身体会,血和money的教训!
1,心态:
   在买电直之前,大家肯定是看了网上的好多录像,电直买回来后大家一定都是迫不及待的
   想试一试,飞一飞,这时候是最危险的,也是配件最易坏的,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你的jj的
   脾气,更甭提什么手感!这时候如果jj一坏,你的激情马上减半!
2,场地:
   开始初学者最好在地面光滑,比较开阔的室内练习!一定不要以为自己是天才,
   在家里练习(除非够大),一是很容易撞坏配件,二是螺旋桨打到家里的东西
   就......我家的柜子和沙发已经.......我已经被老妈骂的......(估计以后想在家玩困难
   了),被老妈下了最后通牒了,否则就把我的jabo扔出去(我家可是12楼)!
3,调试:
   这也是想让你的jj飞稳,飞好的关键,没有别的途径,多泡论坛,多向高手请教!
   消除双桨,调整重心,调整十字盘,还有大桨的螺距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现在也
   还是在摸索,把jj调整好,会有质的飞跃!

先说这么多巴!大家看着也辛苦了!上几张图吧!

网友:
好,对我有帮助,能把新手都犯的错误都总结一下就全面了
还有就是一般新手飞,需要准备买易损的配件有哪些。。。

网友:
你很会总节呀。文笔不错唉,你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肋

网友:
如果想在家里飞, 又不想打坏家具, 可以考虑把大桨换成pe桨, 好飞而且破坏性极小。

网友:
哥们,很厉害啊!

楼主:
llyy08  在 2005-6-10 04:05 AM 发表:

如果想在家里飞, 又不想打坏家具, 可以考虑把大桨换成pe桨, 好飞而且破坏性极小。

我也是这么想!现在还是不太会装pe桨,还有调!感觉pe的升力明显不够!
如果pe出现双桨怎么办?是不是要通过垫片来调整?

网友:
我从开始飞嘉宝就用pe桨, 直到练好3面悬停了才废掉一付pe桨。
pe桨其实很容易装, 两个垫片装好,尽量保持两个垫片的倾斜角度一致,
然后装好大桨, 如果有双桨,通过旋转垫片调整倾斜角度来调双桨。
最好一次多买几付pe桨, 万一觉得垫片角度没问题但是还有双桨,
可以试试不同的单桨和单桨的配对, 一般2、3次不同配对试下来, 双桨就没了。
而且pe桨即使有轻微的双桨也不影响飞行的性能。
坛子里还有不少前辈高手调pe双桨的帖子, 例如一个桨用上下两个垫片安装的方法。
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搜搜看。

楼主:
谢谢楼上细心的指教!你一般飞jabo时,pe桨是加几个垫片?
我用过每边加两个垫片,但螺丝不够长!

今天回家再试试看!你有qq马?

网友:
我飞嘉宝就用一个垫片装一个单桨,
试过用两个垫片装一个单桨,但是个人认为太费事,
而且好像消除双桨的效果不明显。

网友:
用pe好象升力是明显下降,我的e-sky也是,请问斑竹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谢谢llyy08的回复!以前我刚买回来也是装一个垫片,可能是当时技术问题,飞不起来,
关于楼上兄弟说的升力问题你怎么解决?你觉得升力够吗?

网友:
我觉得升力不够,就用9。6V也不够,不知道怎么解决,又换回塑料的了。

网友:
我用过原装的主电机配7.8伏锂电, 感觉动力还行,
不过我练习的时候都差不多在膝盖以上胸部以下的位置,
所以没觉得动力有问题。
后来为了把手里的12伏锂电也派上用场, 结果把原装主电机烧废了,
就换上了朋友送的AKE12V电机, 觉得动力强劲不少。
因为一直就没用过塑料桨练习, 所以无法比较两者动力的差异。

网友:
等我的无刷配件到了, 到时倒是可以把塑料桨和pe桨都试试, 比较一下。

楼主:
好啊!期待你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