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有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05-06-10):
年前在蚂蚁购的无刷电调,就是那种仿"捷剃"的,现在出问题了,如果有两个以上舵机同时运动,它就会对电机低压保护(停止对电机供电),把油门摇杆拉倒底再推油门摇杆又能恢复动力,然后又会出现上述问题.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是何原因有解决的办法吗?请告诉我好吗?
谢谢!

网友:
舵机启动电流过大?
电池不漫?

网友:
把你的舵机分开供电

楼主:
舵机是GWS9克的启动电流不会大,电池是满的.

网友:
model40  在 2005-6-10 04:13 AM 发表:

年前在蚂蚁购的无刷电调,就是那种仿"捷剃"的,现在出问题了,如果有两个以上舵机同时运动,它就会对电机低压保护(停止对电机供电),把油门摇杆拉倒底再推油门摇杆又能恢复动力,然后又会出现上述问题.不知哪 ...

按我的分析,这个问题好像是 CPU 复位了,导致需要油门规零重启,至于为什么会导致CPU 复位重启,有很多原因:
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电调,你试着以下面的思路,去看一下,
1.CPU 是否单独的稳压IC 供电, 还是和 BEC 共用,还是从BEC 处引出再稳压用。
2.舵机是否一定没有问题,
3.电容有没有问题。
不行再QQ 找我。
QQ: 375429327

楼主:
按我的分析,这个问题好像是 CPU 复位了,导致需要油门规零重启,至于为什么会导致CPU 复位重启,有很多原因:
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电调,你试着以下面的思路,去看一下,
1.CPU 是否单独的稳压IC 供电, 还是和 BEC 共用,还是从BEC 处引出再稳压用。
2.舵机是否一定没有问题,
3.电容有没有问题。
不行再QQ 找我。
QQ: 375429327

答:第一问没有详细研究过;
  第二问舵机没毛病;
  第三问东西不是我的,也没在我这里;
不过已经加了您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