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有关于飞艇的问题

楼主(2005-06-10):
各位模友你们好!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1飞艇的尾翼因该用什么材料才能把它制作成又轻又有强度呢?
2飞艇的重心因该怎么确定
3飞艇的
发动机
的下拉和右拉是不是和空模的一样?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拿个主意
拜托各位了

网友A:
这三个问题我也想知道,请告诉为什么要那样做?有买技术的吗?

网友B(2006-05-22):
探讨探讨
1尾翼强度并不需要太大,用一般的木料按传统的框架结构做就行. 2重心在浮力中心略靠前一点,具体要经过调试,体会.3最好有点右拉,下拉就不一定要了,我的飞艇动力甚至有点上拉,这样掉高度的时候拉升比较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