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讨论:垂直尾翼的面积对飞行的影响?

楼主(2005-06-10):
垂直尾翼的面积对飞行的影响?

果子沟

网友:
说不清楚,反正没垂尾的就是不如有垂尾的稳定

网友:
gyro  在 2005-6-10 11:33 AM 发表:

说不清楚,反正没垂尾的就是不如有垂尾的稳定

垂尾又叫方向安定器。顾名思义,其作用是提供方向上的安定性。

中华民族早在呼喊“风”“大风”的时代,就会利用方向安定器的原理。古代人把“箭”叫做“矢”,而甲骨文的“矢”字,就描绘了方向安定器的形状和位置。有了方向安定器,也才有了百步穿杨的可能性。

(当然,保持方向安定性还可以采用洋人的做法,就是将标枪扔出去的时候,让其同时绕轴旋转。后来,子弹也用类似的方法来保持方向。)

上反角也有一定的保持方向安定性的作用。当飞机向一侧倾斜,机翼的升力能分出一个向心力,使飞机向一侧转弯的时候,带上反角的机翼的内侧(即此刻较低的那一侧)垂直于地面的升力会增大,而外侧机翼的垂直于地面的升力会减小。其结果是带有上反角的飞机具有自动抵制向侧面倾斜、转弯的特性。

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人说慢速翼龙比运动翼龙“好飞”。FYI,运动翼龙的上反角比慢速翼龙的小,但前者的垂尾的面积却比后者的大。我想这是运动翼龙在方向安定性方面做的一种补偿吧。

网友:
对隐身性能有较大影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垂尾高大,方向稳定性好,还有在带迎角飞行姿态时,低矮的垂尾容易被主翼和机身屏蔽而失效,还有更重要的是小的垂尾更容易使飞机进行尾旋和难以改出。

网友:
大一点横向稳定性好。但稳定性与操纵性是矛盾的。

网友(2017-04-15):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垂尾高大,方向稳定性好,还有在带迎角飞行姿态时,低矮的垂尾容易被主翼和机身屏蔽而失效,还 ...

小展弦比的垂尾更易改出螺旋.
在机翼有上反角的情况下,垂尾面积过大,在转弯的时候容易发生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