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充电器的朋友请注意!!

楼主(2005-06-10):
我用的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充电器没多久就发生内部短路,拆开一看,原来是220V插脚末端与内部一个电阻靠在一起,电阻表面有漆层,磨损老化后就短路了,烧毁了两个二级管,一个电阻。找了一个12V的充电器(15元),电路差不多,拆件更换,OK。由于220V插脚末端与内部电路之间没有绝缘层,很容易短路,用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充电器的朋友最好马上拆开,加装绝缘层,不然等到短路就晚了。

此外,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充电器用料、做工较差,估计是买便宜的13V充电电源(还没有我买的12V的充电器好),再焊上一个平衡板(好像还不错,用胶粘在内部),希望厂家改进,不要让模友的银子打了水瓢。

网友:
这下可惨啦,我今天刚拿到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充电器,介绍的很好的,
150大洋啊,我不会拆,怎么加装绝缘层啊?

网友:
顶,AKE的一些产品真该好好整顿质量了

楼主:
就一个螺钉,拆开后用绝缘胶布包一下

网友:
我很早就买了,不过还没用过,哈哈

网友:
chujian  在 2005-6-12 11:37 发表:

我很早就买了,不过还没用过,哈哈

哈哈, 你老兄牛, 买了东西不用。

网友:
拆开看过,
里面的东西确实是差,
明天再拆来看看,
谢谢楼主

网友:
5IMX把AKE S400充电器吹得那么好,号称平衡充电(不知是真是假),现在却爆出质量问题。5IMX也应好好检讨!

网友:
zhoususan  在 2005-6-11 10:18 AM 发表:

就一个螺钉,拆开后用绝缘胶布包一下

我的没有螺钉,整个充电器是用胶粘上的,扣了半天也没弄开,看样子要用暴力了!!

网友:
我以前就用暴力拆开了,发现里面东西少的可怜,就几个元件焊的,感觉较差.

网友(2005-07-13):
我买的akes800镍氢电池充电器,做工没话说的差,ake9.6v 800ma的电池用了30回就gameover了,AKE的东西不行.

网友:
不是用膠粘的,大多都是超音波融接的,很難搞開!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有点幸运哦!

网友:
我感觉a.k.e就是商城经过包装后的一个国产垃圾

网友:
我买过2个S400,发现充电的时候充电器温度很高。而且我的朋友(专门从事电子产品研发的)告诉我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衡充电,但5IMX上的产品介绍把S400夸得极好,尤其强调了它的平衡充电功能。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导!
5IMX似乎喜欢夸大一些东西,其实很多产品的性能很一般,但商城做宣传的时候往往说性能很好,实际用起来根本不是那回事。

网友:
这说明商家做人不地道俄

网友:
llyy08  在 2005-6-12 07:05 PM 发表:

哈哈, 你老兄牛, 买了东西不用。

呵呵,电池都没做平衡冲,不高兴弄,现在我是用CALL MASTER冲的

网友:
不过我也感觉这个充电器不怎么样,所以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