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cp2 调双奖秘技,哈哈

楼主(2005-06-10):
很简单,把原来旋转头那辆个橡胶圈换成轴承,需要用小刀稍稍扩孔。
发现原来用橡胶圈高速会出现严重双奖,改之后基本不用调双奖了,效果很好。供各位参考。
不知道esky怎么会想到在那用两个橡胶圈这个浑招的,中心的钢轴还是不固定,能上下摆的,高速两桨升力稍有差异就双奖严重,昏啊,cp2最失败的设计之处

网友:
能上图说明一下吗?

网友:
实际上,这么改是不好的,大浆正常运转的时候是有上下活动范围的,为了兼顾稳定性和活动性,这地方一般都是用橡胶,连油机都是。换了轴承之后,悬停时候可能会好点,前后左右飞就不行了,何况,双桨可以很容易地跳舵机连杆或舵机就OK了,容易得很,不用那么麻烦。

楼主:
但是在原来esky普通版或者嘉宝的机器上两大桨连线也是固定垂直于主轴的啊,只能改变大桨的迎角的。
很难说明白,有cp2 的朋友如果觉得双奖难跳可以试试,不好再用回橡胶圈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个橡胶圈应该是阻尼橡胶吧,这个橡胶圈硬度越高,机机的动作就越硬朗。同时,灵活度较高、操纵难度相对也大一点。如果飞3D的话,换成轴承肯定是不合适的啦。
不过,我倒是想试试,反正眼下还没有飞3D的水平。^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