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磨到什么程度就不能用了?

楼主(2005-06-10):
今天修机,450X的主轴在轴承座的地方磨的很厉害了,这个是不是不能用了?

网友A:
只要不产生间隙和晃动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不过最好是更换掉比较好
否则容易产生飞机机身震动!!!

网友B:
你指的磨的很厉害的地方,是不是固定固定环的地方?
如果是,就别换,那是防止固定螺丝打滑的设计.
一般主轴不会磨得很厉害的,多是摔弯了才换.

楼主:
我磨的地方是在最上面的轴承的地方,也就是倾斜盘下面的那个机架上的轴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