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擎的温度

楼主(2005-06-11):
今天去飞了下。OS91主油针大概开1圈1/3左右。感觉力道还差一点。下来后测了一下温度。大概是90多度.摸主油针温温的。请问是否还可以进点?我怕空中熄火.还有今天一开始油门开到最大的时候。飞机起不来,在不熄火的情况下。加了几次后,又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理合器的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尾舵机打左跟右的时候,转动的速度不一样。比如说打右转一圈要1秒,那么打左大概要1.5秒了。请问要怎么解决。还有一个就是EXP值的问题。之前我前翻很容易.半径很小。但是现在前翻半径变的很大。请问EXP是否要调大?还有EXP +跟-的含义?

网友:
不是吧?楼主都用得起这名机了,还不懂调机???

别告诉我你用的油不是CoolPower或Cosmo

网友:
发动机温度正常的.我用的是YS91,刚磨了3桶油,飞起来没什么问题的.油针基本上没什么热的感觉.不明白“加了几次”是什么意思

关于EXP,90SE的说明书上已经列了出来,AILE、ELEV一般设的都是+25%,RUDD是+30%

网友:
关于尾舵,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遥控?
我的是FF9,导致这个情况的原因和END POINT设置有关系。正常的设置应该是100/100

如果要调尾舵行程,应当用GY601的行程量控制功能去调整,不要在遥控器里调。还要注意感度之类的问题,如果遥控器里已经进行了设定,就不要重复的去陀螺里再设定,否则就有70% X 70% =49% 的情况发生了。

呵呵,一点自己调机的感受,供参考。

楼主:
终于有人回帖了。我用的油是COOLPOWER 30%的。昨天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前几分钟飞的很正常,但是几分钟后在地上把油门加到最大飞机飞不上来,在出现这种情况后,连续加了几次油门,飞机才又恢复正常。"
还有每个舵机的设置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但是飞起来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感觉很迟钝.不灵活.今天把引擎调猛些后,感觉问题解决了不少,就是尾舵旋转的速度还不够快.今天拉筋斗什么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最后一个就是在空中的时候。猛收油门,后再猛加油门.尾舵有点锁不住.不能做到稳定不动,把GY601的敏感度调高后,飞机就有点左右哆嗦了。敏感度我是通过遥控器调的,在GY601的显示屏上是53%,最后我的遥控器是3810,已经买了FF9,主要是FF9没有中文说明书,只能知道一个大概。所以还不敢换遥控器。

[ Last edited by daya on 2005-6-11 at 20:46 ]

楼主:
msgmsg  在 2005-6-11 07:17 PM 发表:

关于尾舵,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遥控?
我的是FF9,导致这个情况的原因和END POINT设置有关系。正常的设置应该是100/100

如果要调尾舵行程,应当用GY601的行程量控制功能去调整,不要在遥控器里调。还要注意感度 ...

有没有QQ?加你.

网友:
90SE SAB桨,楼主有米哦~~

楼主:
rcfan  在 2005-6-11 09:42 PM 发表:

90SE SAB桨,楼主有米哦~~

呵呵,你说的对,我苦练模拟器也有一年了。机子的搭配基本上是很顶级的说,但是现在才算真正的飞.但是飞机还是不是很合我的意,就是做动作不能随心所意..所以才要求助大家,看大家给我个意见。

网友:
我的V2 50也有过你说的加速时尾巴不定,和左右转速不同的问题。
你应该先从新调整尾桨角度,让陀螺仪在Normal模式下可以稳定悬停,然后就是好像Msgmsg兄所说得那样,要在陀螺仪上调整舵机行程,(在陀螺仪上显示LmtA100%),A与B代表左、右方向。出厂预设值为100%。调整时先将尾舵摇杆打满舵,然後按压DATA +或-键调整伺服机的最大行程量,请确定尾舵伺服机不会超出尾螺距滑套的最大活动范围,而且左右值最好一样!!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你所说的发动机温度是90度是什么时候测出,那个位置的温度,如果是飞机下来再按停大桨后测得,缸头的温度是90度,那么发动机的温度就应该是偏高,我的OS50SX-H下来再测的问题一般只有70多度,最好是用机上的温度计读出发动机运行的最高温度不要超过110度,这样就最准确。

网友:
有理论表明,甲醇机的工作温度以不超过105度为宜。主油针摸起来应该是凉的,曲轴箱温度以能摸的住为限。
这个标准是在发动机没熄火的时候的温度,还是熄火半分钟以后的温度呢?谢谢

网友:
是发动机工作时候的最高温度!

网友:
"在前几分钟飞的很正常,但是几分钟后在地上把油门加到最大飞机飞不上来,在出现这种情况后,连续加了几次油门,飞机才又恢复正常。"
过热了吧?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舵机?我用S9151,9KG/CM.如果舵机扭力不够的话,恐怕反应迟钝还是最轻微的结果了.

另外,建议去竹蜻蜓上看一下关于601的使用说明

楼主:
我的舵机是JR8310的,油门用FUTEBA9252,其他都是JR8310,GY601的资料看了很多次了,但是机子是别人帮我调的,所以我现在不想去搞乱他,等飞的查不多了,再深入去了解GY601的设置,我也买了GV1,但是还没有装上去,主要是没有详细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
油针落地以后温度会越来越高啊
因为发动机停车了 散热风扇不转 内部的热量慢慢传递到油针上来了
摸油针冷热是改落地后立刻摸还是等一会再摸?

网友:
JR8310只有6KG,飞90的机器会比较吃力!最好换用比较高扭力的舵机。
发动机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油针都应该是冷的!因为发动机怠速的时候,散热风扇还是会转,只是效率会低一点,但是油还是会流动,所以油针应该是冷的!好象你说的现象只会在发动机停机后发生!!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6-12 20:20 发表:

油针落地以后温度会越来越高啊
因为发动机停车了 散热风扇不转 内部的热量慢慢传递到油针上来了
摸油针冷热是改落地后立刻摸还是等一会再摸?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12 08:42 PM 发表:

JR8310只有6KG,飞90的机器会比较吃力!最好换用比较高扭力的舵机。
发动机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油针都应该是冷的!因为发动机怠速的时候,散热风扇还是会转,只是效率会低一点,但是油还是会流动,所以油针应该是冷 ...

谢谢,那么请问9公斤的舵机可否用车用的舵机,速度跟扭力一样的可以代替么。我的LOGO-10尾舵机就是用KO的车用舵机9公斤的来缩尾的,效果还可以。不知道可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不改舵机的情况下,用6V的电源供电,应该力道方面有所提高,但是别人说GY601不能用6V,会烧掉GY601。请问是这样子的吗?还有一个可否分开供点呢,单独给GY601提供一个4。8V的电压。其他用6V供电,可以的话,线路要如何接?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12 07:22 AM 发表:

还有一个就是你所说的发动机温度是90度是什么时候测出,那个位置的温度,如果是飞机下来再按停大桨后测得,缸头的温度是90度,那么发动机的温度就应该是偏高,我的OS50SX-H下来再测的问题一般只有70多度, ...

我现在在机机上装了一个测温度的仪器,在正常模式上空飞了几圈后,下地看了下温度是90度左右(不停机的情况下)。IDEL1下上空做动作几圈后,下地测的温度看到的温度是80度左右,螺距是0度,引擎高速旋转中,但就不知道在空中做动作的温度是多少。(哈哈,刚想起来,那个测温是有记录最高温度的功能的。真是晕死啊。呵呵。下次看下就知道了。看来脑子不转,问题就难解决,谢谢大家啊。)

网友:
GY601就一定不要使用6V,还有JR舵机跟S9252的标准电压都是4.8V,我觉得不应该使用到6V的电压!车用的舵机一般电压去到6V才可以发挥性能,如果标称4.8V也可以有9kg/cm应该就没有问题,可以通用!如果要买的话,我觉得JR8511是比较好的选择!15KG/cm 0.19s/60。

网友:
daya  在 2005-6-12 07:59 PM 发表:

我的舵机是JR8310的,油门用FUTEBA9252,其他都是JR8310,GY601的资料看了很多次了,但是机子是别人帮我调的,所以我现在不想去搞乱他,等飞的查不多了,再深入去了解GY601的设置,我也买了GV1,但是还没有装上去 ...

JR舵机的性能不清楚.不敢乱说.但用9252做油门舵机可是有点暴殄天物.  油门舵机一般受力很小,所以不必用那么好的舵机.但关键的问题是:你的油门舵机和螺距舵机的响应速度是否匹配!

本人不敢苟同让高手替自己调飞机的做法.毕竟高手不可能熟悉所有的品牌(本人也曾专门扛机到上海请台湾的朋友帮忙调机,结果人家说的很实际:调HIROBO的,没问题,但是TT不熟悉,帮不了忙).可以向老手请教和讨论,但不能完全依靠人家来调机器.直升机的乐趣不仅体现在能够上天,如果那样的话玩G2或者风筝一样可以实现.乐趣还体现在调机的原理掌握以及调好后机器所表现出的伏帖.很多感受和道理,都是自己亲历亲为才能真正掌握的

网友:
daya  在 2005-6-12 10:06 PM 发表:

谢谢,那么请问9公斤的舵机可否用车用的舵机,速度跟扭力一样的可以代替么。我的LOGO-10尾舵机就是用KO的车用舵机9公斤的来缩尾的,效果还可以。不知道可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不改舵机的情况下,用6V的电源供 ...

1、直升机要用专用舵机,不能替代!既然舍得飞90,就不能在这些关键配件上出问题
2、不能用6V,别说是601,就是接收机都不能用6V(FF9接收机,JR3810情况不知),否则小心烧机

网友:
daya  在 2005-6-12 10:14 PM 发表:

我现在在机机上装了一个测温度的仪器,在正常模式上空飞了几圈后,下地看了下温度是90度左右(不停机的情况下)。IDEL1下上空做动作几圈后,下地测的温度看到的温度是80度左右,螺距是0度,引擎高速旋转中,但就不 ...

你那个测温计的探头的位置要注意,应该是在缸头下面第一跟第二散热片之间,而且应该安装在底部(风扇的背面,不被风吹到),这样纪录先来的最高温度就比较准确!!

楼主:
msgmsg  在 2005-6-12 10:19 PM 发表:

JR舵机的性能不清楚.不敢乱说.但用9252做油门舵机可是有点暴殄天物.  油门舵机一般受力很小,所以不必用那么好的舵机.但关键的问题是:你的油门舵机和螺距舵机的响应速度是否匹配!

本人不敢苟同让高手替自己调飞 ...

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飞机别人帮我调好后,我又自己把油门曲线,引擎油针,动作比例等都从新做了调整,为的就是让机机适合我的操控方式(就象吃东西一样,有人喜欢甜,有人喜欢辣的道理),但是本人对直机研究还不够透彻,有些东西可能我心理已经知道80%了,但是就不敢自己下个结论,所以才上来请教大家。
至于油门舵机用9252,因为飞机专用舵机我还不算怎么了解。一开始是用3001,但是我觉得速度太慢。所以才换9252,但是现在用了9252后,螺距舵机又跟不上了。不过我是这样理解的,就算控制油门的9252速度比螺距的舵机快了,但是由于引擎响应还需要点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差应该可以相抵?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12 10:27 PM 发表:

你那个测温计的探头的位置要注意,应该是在缸头下面第一跟第二散热片之间,而且应该安装在底部(风扇的背面,不被风吹到),这样纪录先来的最高温度就比较准确!!

谢谢,我装的位置跟你说的位置一样。就是从机闸数过来的1跟2散热片中间。

网友:
呵呵,我油门用3003也没觉得慢呀。关键是要和螺距舵机的速度相差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GV1那位有详细的中文说明?

楼主:
msgmsg  在 2005-6-12 10:37 PM 发表:

呵呵,我油门用3003也没觉得慢呀。关键是要和螺距舵机的速度相差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那我就把8310跟9252对调下。

网友:
daya  在 2005-6-12 10:38 PM 发表:

那我就把8310跟9252对调下。

呵呵,9252拉螺距?力量恐怕有点小了。8310的性能指标是怎样的,你自己清楚么?

楼主:
msgmsg  在 2005-6-12 10:37 PM 发表:

呵呵,我油门用3003也没觉得慢呀。关键是要和螺距舵机的速度相差不要太大就可以了

意思是不是油门舵机跟螺距舵机同时到达最大行程跟最小行程吗?
在正常模式下估计还可以调出来,但是在IDEL1的模式下,如果要把行程的时间调成一样的话,会不会IDEL1的油门曲线的最低点会不会太低了?或者太高了?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很难调到一致?

楼主:
msgmsg  在 2005-6-12 10:41 PM 发表:

呵呵,9252拉螺距?力量恐怕有点小了。8310的性能指标是怎样的,你自己清楚么?

8310好象速度比9252慢点,力道好象一样。

网友:
daya  在 2005-6-12 10:30 PM 发表:

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飞机别人帮我调好后,我又自己把油门曲线,引擎油针,动作比例等都从新做了调整,为的就是让机机适合我的操控方式(就象吃东西一样,有人喜欢甜,有人喜欢辣的道理),但是本人对直机研究还不 ...

油门用S9252加上GV-1就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我的油门还用S9254配TJpro,转速锁的很定,不要理会那个什么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的配合问题了!只要调整自己喜欢的螺距曲线就可以了!我相信飞过有定速仪的飞机后,你也会很喜欢那种感觉,觉得定速仪是必备装备!
如果你的测温器没有问题的话,就要检查一下YS91的接管,看看油管跟增压管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关于油门舵机的问题,我帮你支个招:通过调整舵机摇臂和风门摇臂的长度对比比例来人为的提高或降低风门的响应速度。风门速度不够,则风门摇臂缩短,舵机摇臂增长(注意需要相应调整行程量);风门速度过快,则相反调整。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12 10:44 PM 发表:

油门用S9252加上GV-1就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我的油门还用S9254配TJpro,转速锁的很定,不要理会那个什么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的配合问题了!只要调整自己喜欢的螺距曲线就可以了!我相信飞过有定速仪的飞机后,你也会 ...

问题是我GV1不会设置,因为我现在的机机的齿轮比跟GV1说明中提到的齿轮比不同,又没有中文说明书,不知道怎么该GV1里头的齿轮比。还有我每次飞完后,发现引擎下面有油脂,引擎没个地方都缩的很死,不知道会不会是从排气那里漏出来(因为排气管卡到机体上的螺丝,手头又没有颠片,估计问题可能是从这里出来的),或者是烟太大,喷到了?再者就是引擎漏油,或是风门喷出来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msgmsg  在 2005-6-12 10:51 PM 发表:

关于油门舵机的问题,我帮你支个招:通过调整舵机摇臂和风门摇臂的长度对比比例来人为的提高或降低风门的响应速度。风门速度不够,则风门摇臂缩短,舵机摇臂增长(注意需要相应调整行程量);风门速度过快,则相反 ...

全收,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其实不要换了,油门比螺距快,总比螺距比油门快好!
GV-1我还没有用过,不过我看很多模友说它的调整比TJ pro要容易,因为有个屏幕,接线也很简单,好像GY601那样,一条控制速度值,一条接油门,油门舵机接上GV-1就可以了,当然还有接sensor啦!注意,第一次接上GV-1启动,最好不要带桨,以免发生以为,决定一切正常后,才装上桨。

网友:
你的齿轮比是多少,我帮你找找GV-1的说明书!!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12 10:57 PM 发表:

其实不要换了,油门比螺距快,总比螺距比油门快好!
GV-1我还没有用过,不过我看很多模友说它的调整比TJ pro要容易,因为有个屏幕,接线也很简单,好像GY601那样,一条控制速度值,一条接油门,油门舵机接上GV-1 ...

sensor是什么东西?还有我一个现在不敢装GV1的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安全隐患,因为我觉得GV1是需要在运行中才能调试好的,不知理解有没有偏差?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12 11:02 PM 发表:

你的齿轮比是多少,我帮你找找GV-1的说明书!!

好象是12T跟91T,91T/12T就是齿轮比对么?那就是7.58

楼主:
如果用GV1是否搭配FF9跟好些?

网友:
sensor就是监测探头,要安装两个小磁铁在风扇上,检测发动机转速!!
其实GV-1没有你想的危险,最怕的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将舵机方向弄反了,其他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网友:
daya  在 2005-6-12 11:07 PM 发表:

如果用GV1是否搭配FF9跟好些?

你喜欢了,我就比较喜欢3810了!明天等我看看说明书在给你说啦!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12 11:10 PM 发表:

sensor就是监测探头,要安装两个小磁铁在风扇上,检测发动机转速!!
其实GV-1没有你想的危险,最怕的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将舵机方向弄反了,其他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那不是一开启GV1功能后,他就缩定转速了么?是不是开在IDE1的时候就开始缩定转速度?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12 11:17 PM 发表:

你喜欢了,我就比较喜欢3810了!明天等我看看说明书在给你说啦!

那先谢谢你了,难得找到一个象你跟msgmsg这样热心的人。
你也用3810啊,其实我也是觉得够用就好,所以我那个FF9到现在也没用,我飞也就只用了IDEL1而已,IDEL2设置跟IDEL1一样。但是别人说GV1搭配FF9比较好。所以就问问,呵呵。什么时候把你的机机放上来给我养下眼?

网友:
不是一开GV-1就会锁定转速的,GV-1有控制开关跟油门开关的,当油门低过15%,GV-1就会自动关闭,(这个15%是遥控器的输出值,跟油门曲线有关)
我也是用3810,感觉很好!我的飞机只是V2 50

[ Last edited by lambozghini on 2005-6-13 at 07:46 ]

网友:
楼上的v2没少升级呀

网友:
daya  在 2005-6-12 11:23 PM 发表:

那先谢谢你了,难得找到一个象你跟msgmsg这样热心的人。
你也用3810啊,其实我也是觉得够用就好,所以我那个FF9到现在也没用,我飞也就只用了IDEL1而已,IDEL2设置跟IDEL1一样。但是别人说GV1搭配FF9比较好。所以 ...

GV-1 有三根线,THRO的就接油门,AUX(rpm)是调整转速频道,AUX(on/off)是开关频道!Sensor接口接检测器,Throttle接油门舵机,mixture接主油针舵机(可以不用),说明书里面有5种不同接法,有4种是不接油针舵机的!你先告诉我你现在有哪几个频道是空的,最好是JR3810的,我比较熟悉,我再看看那种比较适合你,你现在应该还有两个频道是空的,不知道是AUX2跟AUX3还是Gear跟AUX3.
还有你说的齿轮比是在功能项GRt里面,调到你先要的7.xx就可以了!

网友:
在功能项里面rpm,Max,rSx,Disp,GRt是调教转速的:SWPt,StSw,SWCd,GvOf是调整GV-1开关方式,Volt是显示电池电压,MxMD,MD,ATV,MSx,MTrm是调整油针舵机(没有就不用理会),B/FS跟B/FD是调整失控保护功能,因为用了GV-1,接收器的失控保护就不可以用在油门舵机上,所以GV-1有独立调整。还有Lmt跟TSt是油门舵机的行程调整跟测试功能,Sen是探头感应测试功能!
由于我手上没有实物,所以你先对比一下菜单,看看里面的项目有没有错漏。

网友:
lambozhini是个热心的同志,表扬!!!!1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指导,现在我人在老家汕头,飞机在桂林,等过几天回去后,再详细请教两位。

网友:
装在飞机上的测温计是什么产品?请明白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木头1029  在 2005-6-14 04:00 AM 发表:

装在飞机上的测温计是什么产品?请明白的指导一下,谢谢!

可以直接纪录到发动机在运行时的最高温度,便于调教出发动机的最佳状态!

楼主:
lambozghini  在 2005-6-14 05:36 发表:

可以直接纪录到发动机在运行时的最高温度,便于调教出发动机的最佳状态!

我用的是这个

网友:
daya  在 2005-6-14 01:18 PM 发表:

我用的是这个

哈哈!这样都一样!

楼主:
等我回去,上个我机机的图给你看看。

楼主:
兄弟,你的机机真是漂亮啊。看来把他改成CCPM后应该就无敌了。

网友:
daya  在 2005-6-14 07:22 PM 发表:

兄弟,你的机机真是漂亮啊。看来把他改成CCPM后应该就无敌了。

3000多升级K&S的碳纤侧板就没有必要了!本想换台90SE玩玩了,不过考虑自己炸机频频,负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