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爱扫坏齿轮的原因

楼主(2005-06-11):
最近扫坏了大齿的齿牙,事后发现,原来有时因为降落不慎撞到电池,电池正好抵歪后面的电机,于是小齿轮和大齿轮咬合就歪了,再次飞行时就导致扫齿.

在电池和电机之间拴个绑带,挡住电池,一切ok!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6-11 at 02:25 ]

网友:
要是电机也能撞歪移位,大大要检讨一下安装紧固的方式。这个原因比较特殊,我扫了两次齿,都是因为突然启动,我发现亚拓电调在30%的油门内线性很差。

网友:
还有,如果尾部先着地,也容易扫齿

楼主:
korg  在 2005-6-11 09:37 AM 发表:

要是电机也能撞歪移位,大大要检讨一下安装紧固的方式。这个原因比较特殊,我扫了两次齿,都是因为突然启动,我发现亚拓电调在30%的油门内线性很差。

电机安装没问题的,但是由于只是安装顶部的两棵螺丝,无论你上部安装怎么牢固,下部受到冲撞就可能会歪斜.

有时下降不稳,电池撞地,冲击力不小,轻微抵歪电机是极有有可能的.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6-11 at 12:39 ]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扫齿的,现在我在电机和电池之间加了二小片碳纤板来减小电池的冲击力。其实450XL已经多了这个挡板了!

楼主:
houjydy  在 2005-6-11 05:30 PM 发表:

我的也是这样扫齿的,现在我在电机和电池之间加了二小片碳纤板来减小电池的冲击力。其实450XL已经多了这个挡板了!

不愧是大公司,升级版都想到了!!
如此公司,产品想不火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