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四合一板、小神蜓4# 4IN1板都可改成無刷尾馬達直驅

楼主(2005-06-11):
小神廷4#跟e-sky 3d 4IN1板可以改而且改成無刷尾馬達直驅飛起來更穩好飞可暴力飛行,我是台北飞友,改天補照片來跟大家分享,其他款四合一板也都可改。今日6/13補上圖來了.圖中為e-sky新機型改成尾翼軸動,效果不錯飛喔,改尾翼CD ROM無刷超好飞,又暴力,改天再補尾翼CD ROM無刷 圖片

[ Last edited by giorgior on 2005-6-12 at 23:54 ]

网友:
嘉宝的4合一板可以改吗?

等你的照片和详细说明!

网友:
楼主你太好了!台湾同胞就是亲啊!JABO图给上张吧~~嘻嘻

建议本年度诺贝尔发明奖颁给你!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5-6-11 at 09:31 ]

网友:
能改?那真是天大好消息,等你的图片,台湾电子业发达,台湾同胞肯定对这也在行

网友:
njhn  在 2005-6-11 09:04 AM 发表:

楼主你太好了!台湾同胞就是亲啊!JABO图给上张吧~~嘻嘻

建议本年度诺贝尔发明奖颁给你!

同意!同意!期待期待!

网友:
难道是不加无刷电调就可以飞????????

网友:
chujian  在 2005-6-11 10:04 发表:

难道是不加无刷电调就可以飞????????

无刷电调估计还是要的, 就是如何从4合一的板上引出合适的信号线接到无刷电调上是个秘密。

网友:
那就是用4和一完全作为接受机和混控使吧?

网友:
njhn  在 2005-6-11 07:45 PM 发表:

那就是用4和一完全作为接受机和混控使吧?

我估计应该是,其实要是有示波器得话,找出个信号输出口应该不难

网友:
对 以前刘老师就说过 找到陀螺仪输出信号源 引出pwm信号给无刷电调就可以

网友:
示波器读书时我们学校好象就有!早知道当初搞搞好了,那个东西很贵吧?自己能买的起吗?

网友:
快点上图呀!我都尿急了!!!

网友(2005-12-17):
能不能介绍详细一点!

网友:
等啊
等啊!!!!!!!!!!!!!

网友:
4#这么改啊??上图 !!顶

网友:
4#机的主电机及尾电机的PWM信号很容易找到,你打开接收器的外壳,看到一大跟一小两电路版,你注意小的电路板上面有一个220μ6V滤波电容!它的负端(元件上有一白色标记)左侧电路板有一个连接到大电路板的焊点(接线柱),不要理它。右侧有两个连接在大电路板的焊点(接线柱)!!!
请注意:靠近电容白色标记的焊点是从单片机送出来的(占空比随着油门变化)主电机PWM信号(正极性);
        离白色标记远点的焊点是从单片机送出来的(占空比随着油门变化)尾电机PWM信号(正极性)。
大家试一下。

网友:
那么用CP2的设备可以玩450或400的鸡鸡了,太好了

网友:
看谁敢吃这个螃蟹

网友(2006-08-01):
呵呵,我已经改好我的CP2独立电调混控和陀螺仪了,下一步就是上无刷系统咯

网友A:
太棒了```好消息!!!!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