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版Zoom 400和T-REX 450XL 比较的问题!

楼主(2005-06-11):
各位对这两种机型都有什么看法,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2个飞机想都不用想买450XL没错的
ZOOM400最大的缺点有2个
一是桨距的推动是通过主轴中心的一根连杆推动的
这样的好处是十盘不动靠其他的摇臂边距
对飞机整个悬翼头的负担很重

另一个最最最大的缺点是轴传动
轴传动的飞机非常容易扫伞齿
长时间飞行后就容易产生齿轮打滑而坠机
因为这个我就摔过好几次了!!!
所以建议是直接买450X/XL

而且从价格来说原装ZOOM400和现在450X价格是差不多的
但是飞机的性能就不是一个级别了
至少抗风性能就是不同等级的飞机了!!!

网友:
hyf_lj  在 2005-6-11 10:18 发表:

这个2个飞机想都不用想买450XL没错的
ZOOM400最大的缺点有2个
一是桨距的推动是通过主轴中心的一根连杆推动的
这样的好处是十盘不动靠其他的摇臂边距
对飞机整个悬翼头的负担很重

另一个最最最大的缺点是轴 ...

同意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楼上的
你的这个飞机就是ZOOM400的改进型
就把变桨距的系统改了一下而已
其实还是ZOOM400的变形产品

至于轴传动的缺点还不止是扫齿轮这个概念
一旦摔机打到尾管
就要连传动轴一起更换
飞行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而且扫齿轮如果只是换齿轮也就算了
试想当你在天上飞的时候
最容易扫齿轮的时候
也就是你准备做大的剧烈动作的时候
当你转速大的变化的时候
扫齿轮就不是一个齿轮的问题了
摔机的维修费用再加在一起
你自己算要多少MONEY吧!!!
真的是悬停齿轮反而不会损坏的
除非你降落的时候打到尾桨

这个也就是原装的ZOOM400以及一系列的轴传动飞机卖的不好的原因
老是扫齿轮摔机我想没有一个人敢真正意义的去做3D动作吧
否则你就要随时提心吊胆的飞你的飞机了!!!

网友:
hyf_lj  在 2005-6-11 05:33 PM 发表:

楼上的
你的这个飞机就是ZOOM400的改进型
就把变桨距的系统改了一下而已
其实还是ZOOM400的变形产品

至于轴传动的缺点还不止是扫齿轮这个概念
一旦摔机打到尾管
就要连传动轴一起更换
飞行成本就会大大增 ...

同意!!

网友:
哪尾电机的好吗?用无刷电机,还有油鸡用轴传动是不是不容易扫齿

楼主:
看了各位的发言,解决了我的疑问,谢谢!
进军3D!!等我飞腻了JABO以后!!!

网友:
油机用轴传动的也很多不过多是90级的飞机
比如:雷虎90、HIROBO的SCEADU、FRAYE等都有轴传动版本
但是现在除了雷虎90因为没有皮带传动版本外
其他的品牌基本都是使用皮带传动的在飞

因为他们的飞行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一次摔机只要是摔到尾管
你就要连传动轴一起更换
要知道一跟FRAYE的传动轴可就是¥1000左右啊!!!
而一跟皮带才¥200左右

至于传动齿轮平时就要经常维护齿轮间隙
否则也会产生扫齿的情况
而且也是定期更换齿轮的
否则摔机的代价就不是小电直可以向衡量的了!!!
一般90的飞机轻摔是¥2000
重摔就是¥5000以上了
所以我们平时在飞的飞机中除了雷虎90的飞机外
几乎看不轴传动的油机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hyf_lj  在 2005-6-11 10:18 AM 发表:

这个2个飞机想都不用想买450XL没错的
ZOOM400最大的缺点有2个
一是桨距的推动是通过主轴中心的一根连杆推动的
这样的好处是十盘不动靠其他的摇臂边距
对飞机整个悬翼头的负担很重

另一个最最最大的缺点是轴 ...

网友:
你说的完全正确
如果只是限于悬停就不如在你们这里买个雷鸟或E-SKY了
空中扫齿的情况我们已经发生过好几回了
包括MS700、ZOOM400都是原装的飞机!!!
都是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扫齿的
结果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摔的很惨!!!
并不是由于受到外力的情况下发生的

至于我定了一台BLACK HAWK 400这个只是个人的爱好问题
有的人喜欢领养宠物
我就喜欢买飞机
喜欢比较各类飞机的不同
定这台飞机也是想比较一下他和我另2台电动飞机的性能差异
因为个人不看好这个飞机所以这个飞机就定了普通版的
如果真是好的我就会定全升级的飞机了

真要开3D模式在基本都是80%以上的油门进行飞行的时候
尾伞齿就是极大的考验了
展会的飞行我也亲眼看过
他们的确是做出来一些3D的基本动作
但是真正的成批产品是否和展会上的一样就难说了
当然没有实际的比较是无法去认证的
这个也是我定了一台的原因之一
如果是真的好的产品
我会给各位模友一个公道的说法

楼主:
hyf_lj  在 2005-6-12 12:16 AM 发表:

你说的完全正确
如果只是限于悬停就不如在你们这里买个雷鸟或E-SKY了
空中扫齿的情况我们已经发生过好几回了
包括MS700、ZOOM400都是原装的飞机!!!
都是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扫齿的
结果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摔 ...

完全同意,齿轮磨损是轴传动飞机所不可能避免的,尤其是在加速的时候,转速越快,磨损越大,我已经在这里看到了不少的帖子都提到扫齿的发生。一旦在飞行中,尤其是在飞特技动作的时候,发生扫齿现象,飞机正处在一个非正常姿态,那后果......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zzwei22  在 2005-6-11 10:15 PM 发表:

看了各位的发言,解决了我的疑问,谢谢!
进军3D!!等我飞腻了JABO以后!!!

跟我差不多!

网友:
ZOOM 400的 塑料齿轮在高负载下是非常容量损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3D FOX会采用全金属的传动齿轮和 多碳纤维传动轴的原因,金属齿轮非常可靠和耐用,碳纤维传动轴兼顾强度与韧性不容易损坏,更换的费用也是非常低。

网友:
我原来的35号没飞几次就换了二次尾齿,现在的450X重摔后都不需要更换了!

网友:
热闹,改尾巴无刷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