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肥后的小暴龙( 附减肥食谱!)摔了!

楼主(2005-06-11):
我的小暴龙经过1星期的减肥,现在取得不错效果,减肥后在总重量(包括电池124.12g,机头罩19.24g)共591g,(以前的850g应该是秤的方法有问题)不知道还有没有比我更轻的。等电池一到立即试飞,看看悬停电流是多少?能飞多少时间,最后请大家看看我的骨感美人。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2 at 14:44 ]

网友:
美~~~但是这里挖一块,那里锯一块,骨架的结实性会否下降?

楼主:
korg  在 2005-6-11 01:01 PM 发表:

美~~~但是这里挖一块,那里锯一块,骨架的结实性会否下降?

这样的结构是没有问题的,国外光恻板可以减18g,哈哈,比我还厉害,我只在不受力的位置挖孔,所以影响非常小的,给你看看鬼佬的杰作。

具体请看连接:http://www.trextuning.com/index.htm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1 at 13:08 ]

网友:
最好不要摔啊~~~我看强度有问题,我改CCPM还没有像这样都粘了碳纤条加强。

楼主:
减肥食谱如下:
恻板偷轻:      -6.0g
攻角控制臂开孔偷轻: -0.25g
电机插头改直接焊接: -4.5g
取消电机散热片:   -6.8g
无刷电机开孔偷轻:  -1.0g
机头罩开孔偷轻:   -0.5g
接收机改GWS R6N2:   -24.3g(接收机未改,GWS R6N2重7.8g,FUTAB R149DP重32.1g)
改双推尾桨变距:     +2.5g
升降控制组摇臂偷轻: -0.43g(最新改良)
合计:       -41.28g
另附一张偷轻的底板和直接连接的无刷电机图片。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2 at 14:41 ]

网友:
iceman  在 2005-6-11 01:05 PM 发表:

这样的结构是没有问题的,国外光恻板可以减18g,哈哈,比我还厉害,我只在不受力的位置挖孔,所以影响非常小的,给你看看鬼佬的杰作。

具体请看连 ...

用钻孔的办法好些吧!挖不好会影响强度的!

楼主:
又发现升降控制组摇臂可以减重,减重后的重量是4.13g,原来是4.56g,轻了0.43g,不错!不错!

楼主:
再给个清楚点的图片,摄像头拍的,见谅。

网友:
轻了是好啊 但是瘦成这样千万别摔 否则。。。。。。

网友:
小爆龍只要在800G以下~650G以上比較適合室外飛行,太輕了或太重了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建議還是以原廠的搭配重量範圍來操控!

楼主:
mildseven735  在 2005-6-13 09:33 AM 发表:

小爆龍只要在800G以下~650G以上比較適合室外飛行,太輕了或太重了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建議還是以原廠的搭配重量範圍來操控!

轻了可以用更大容量的电池,可以弥补留空时间过短的缺陷。
还可以降低电机的负荷,降低发热量。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6-13 at 09:43 ]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摔不起了

网友:
看样子快分家了!

网友(2005-08-11):
可以装沙炮投射装置等好玩的东东 太轻要加重很容易,太肥要减轻可是伤透脑筋,像肥婆去瘦身,难啊

网友A:
楼主,悬停电流到底多少呀,我比较关注减肥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悬停电流到底多少呀,我比较关注减肥后的效果

悬停电流5-6A!

楼主:
前天因改用D146IP时未看清楚晶体型号(R149DP为2次变频接收机,R146IP为单次变频接收机),超过3米便不受控制,导致摔机2次,第一次电池飞出,大齿和大桨损坏,地上翻腾不知道多少周,第2次又损失大齿1个,ABS大桨打个缺口,陀螺仪分家,尾管扭曲,油门不受控制,拔电池后电机才停,好在电机没事,,现在等晶体和大齿中,哎。。。为什么没有看清楚呢?
万幸的是减重后的是骨架没有如何损伤!

网友:
我觉得这样有点太累的。那那些全金属的不是更重?:)如果怕时间短,多准备一块电池也就是了。:)

网友:
不光是飞行时间的问题,重量轻,推重比就大了,动力性能会好很多哦.我也打算给小龙减肥

网友:
改油的,推重比就上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天因改用D146IP时未看清楚晶体型号(R149DP为2次变频接收机,R146IP为单次变频接收机),超过3米便不受控制,导致摔机2次,第一次电池飞出,大齿和大桨损坏,地上翻腾不知道多少周,第2次又损 ...

急需大齿?用否送一个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需大齿?用否送一个给你?

多谢你的帮忙,我已经买到了,谢谢!
你送我的旋翼头非常新,好象根本没有用过,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帮忙,我已经买到了,谢谢!
你送我的旋翼头非常新,好象根本没有用过,在此非常感谢!

可能只用了不到十分钟,(你有无发现中联与两边大桨夹的间隙比较大?是早期450的,我后来把横轴磨短了3mm才能使用,那天忘记讲你知)后来中山朋友送我自制的配件,更换后放到现在,送你是物尽其用。请有空来市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