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小暴龙400S,是凤凰35A,还是亚拓原厂35A电调好

楼主(2005-06-11):
请各位兄弟们给建议。

网友A:
大部分的飞友都用了原厂的电调

网友B:
我的也是用原厂的。

网友C:
凤凰的35A电调我们上海有朋友使用过
但是好象和原装的无刷电机兼容有问题
出现了2次空中断电的情况发生
所以就都不敢用了

楼主:
多谢版大,准备用原厂的电调。
让小暴龙亲友团一起出力。

网友D:
25A凤凰飞450没有问题,非常好用

网友E:
我的朋友也遇到凤凰断电问题,但我25A就非常好,不知道什么问题.难道电池问题?

网友C:
凤凰的电调对温度特别敏感
而且他的热保护是直接切断电源处理
这样比较容易摔机
不过35A的电调也热保护我们也没想明白
最终的解释就是兼容性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