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CD无刷,各位请帮帮忙

楼主(2005-06-11):
我弄了两个CD无刷电机,但是不知道怎么拆,谁交交我啊

网友:
網上怎好?找個師傅視頻學吧。。

楼主:
是啊,可是没有人给链接啊,谁有啊,教教偶,贴图也行

网友:
同样的问题,密切关注中。。。。。。

网友:
[ Last edited by pinguo on 2005-6-14 at 17:08 ]

网友:
我现在的问题是,转子和定子怎么分开啊?用榔头敲吗?

网友:
夹在台钳上 拔

网友A:
转子轴末端有一卡槽,一手拿住定子,一手拿住转子,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一拉就出来了?只要力气就行啊?

网友:
是!但是不能用暴力

网友(2005-12-20):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子轴末端有一卡槽,一手拿住定子,一手拿住转子,一拉就出来了。

我也是这样拆的

网友:
拆过一知,废了

网友:
今天我又拆了一个,可算知道了,用钳子把后面的盖子掐掉就可以了,有的可能会有些不同!总知拆坏一个就知道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