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 3dpro电直写真以及飞行报告!

楼主(2005-06-11):
全塑料版,配置:9x遥控器 4个gws舵机 25a凤凰电调 华迈2015系列4100kv无刷电机 飞高接收机 240陀螺仪
飞机装好以后有几个问题,感觉像是设计上有问题:
1.大齿盘的单向组件运转不灵活 大齿盘不转时 大浆受到的阻力感觉仍然较大 很快大浆就会停止转动了 根本无法起到熄火降落的作用.
2.副翼上下摇动时,也是感觉阻力很大,比ms700,esky3d的副翼上下摇动的阻力大得多,原因是旋翼头中心那个支撑副翼的十字形塑料件没有轴承,因此摩擦力较大.
3.空机带电子设备不含电池重量338克,有点重.
试飞感受:
1.控制的确很灵活,打舵之后马上就有反应,一下子还不适应.
2.说明书和网站上说4100kv电机配10T小齿轮,我这样的配下来感觉电机发热严重,有点儿不正常.
3.运转声音低速的时候,尾齿轮那里声音有噪音,高速时比较稳,好听不刺耳.

还有一个很烦人的问题:
飞起来的时候,飞机尾巴老是上下一晃一晃,像是喝醉酒一样,好像和官方网站上面描述的尾齿轮箱设计缺陷一样,官方那里已经有免费的升级替代品了,那个飞过3dpro的了,看看有没有我的这几个问题?

[ Last edited by jait888 on 2005-6-12 at 10:02 ]

网友:
第一篇报告, 速度够快的!

网友:
有钱人!手脚够快

网友:
果然是有米好办事.哈哈....

网友:
"用手上下可以晃动,但是3dpro的很死,几乎没有上下晃动的矿量"
这的确会使机子产生上下晃动!!!

网友:
嘿嘿,你飞了TREX就知道了,也是N灵活的拉,我起来的时候也是有点晃哦.

网友:
这个飞机我买的是全金属的升级飞机
还没有飞
等飞了时候再和你一起研究下先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6-11 at 22:41 ]

楼主:
newer  在 2005-6-11 09:31 PM 发表:

"用手上下可以晃动,但是3dpro的很死,几乎没有上下晃动的矿量"
这的确会使机子产生上下晃动!!!

晕死了  3dpro设计就是这样啊 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jait888  在 2005-6-11 10:37 PM 发表:

晕死了  3dpro设计就是这样啊 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你的3dpro的副翼用手上下摇动 阻力大么?我的阻力很大 而ms700和esky3d则是非常灵活 几乎没有阻力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点头?
还有你的熄火降落系统大齿盘停转之后 大浆阻力大么?我的感觉是大浆很快就停下来了 根本就无法继续保持转动 哪怕螺距变成0?

网友:
转速  在 2005-6-11 08:41 PM 发表:

果然是有米好办事.哈哈....

网友:
直升机的组装与调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会在别的地方销售组装完成的整机的原因。为了满足一些朋友们急切的心情,在大陆包装和零件版说明还未完成的情况下,将一些零件版提供给一些模友,由于没有完整的说明,给组装和调整造成了不便。我们会在几天之后 ,将完成包装与说明完成后提供给大家。

1.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尾桨传动组的齿轮组装太紧的,特别是尾桨减速箱,需要适当锁紧,转动比较顺时再锁紧。
2.考虑到塑料的变形,在考虑精度的情况下,塑料件组装的间隙留得比较小。。毕竟间隙还要考虑到塑料件的磨损。精度是最重要的。 可以适当进行润滑和摩合运转。另外,注意一些以活动部件的螺丝不要锁过紧,以能灵活运转和没有旷量为准。

3.第三个就主要在于各位电子设备的重量。

有什么问题请与我们联系,周未可以发电子邮件联系,我们会尽快处理。

也希望大家能快乐的飞行。

[ Last edited by mosquito on 2005-6-12 at 14:39 ]

楼主:
我只需要解决尾巴那里的上下晃动问题,台湾论坛上有帖子说了跟我的现象一样,就是尾巴的设计有问题,官方也承认了,提供了免费的升级尾齿轮箱配件,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这个升级的配件提供给我们,谢谢!

网友:
你可以去官方网站申请,我想他们应该会和你联系的.

楼主:
没办法申请,没有序列号

网友:
所谓官方升级件,只是由于塑料件较薄,容易损坏而升级。而我们的已经是最新的零件包。

请仔细看一下,和台湾论坛上的朋友说的并不是一回事。要仔细检查一下调整或电子设备。

网友:
楼主大大,请别着急下结论,或者片面理解其它论坛上面的提法。
我记得官方站点发布的信息是5月份的,也就是5月份以前出厂的产品会有升级必要。ele实际是6月才开始发售,有理由相信没有升级的必要了。
我的机机也在安装中,由于这段时间项目较多,估计装起来飞需要到下个月了。不过我的体会是,这款小机机调试的功夫不一定会少于亚拓哦!昨晚按亚拓版主的方法重新调整小暴龙的几个连杆,马上就能暴力飞行给你看。呵呵!!别着急,慢慢从自己的安装步骤上面总结一下原因。

网友:
楼主正在痛苦中

网友:
楼主,怎么搞定的,要写点心得出来,最好有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