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飞呢?

楼主(2005-06-11):
我刚买了一架 塞斯纳-182遥控像真机 3通道2舵机,全机加上电池有一斤多重,出于以前买的一架小号手遥控飞机飞不上去,我真担心现在的这架飞机也有点飞不上去,或许飞得上去,因为咱们这里玩飞机的人简直跟恐龙样稀罕,没人教我飞,我该怎么飞呢?

网友:
新人单飞,你不从翼龙开始吗?
你的飞机什么动力?据说赛斯纳是典型的好看不好飞……

网友:
不能不替你担心,塞斯纳好飞是真的,但小号手飞不上去改为飞仿真机也太过份了吧,就不能缓不缓先弄个翼龙三通或火鸟403练练?

网友:
买G2练习先!!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建议先从模拟器开练!

网友:
是啊,现连练模拟器吧

网友:
还有,个人建议如果是三通的话用副翼和升降比较好操纵点

网友:
前面的大俠們說得有理,應該從翼龍開始……

网友:
冤枉阿我不是大虾,路过而已啦

网友:
我也有一家小号手的垃圾火凤凰,根本飞上不去

网友:
不要直接飞赛思娜,那样跨度太大了,飞机幸存下来的几率很低,有模拟飞模拟练习,没有就的看书,
看论谈里飞行经验,补充飞行技术,闲时可以手拿遥控器幻想飞机起飞,航线,降落的动作按动作控制遥控器找感觉,觉得最后没有耐心了想真飞的时候一定飞机安装调整准确了重心一定要在规定位置,一切都调整好可以做手投实验,但是如果你一次没有飞过飞机,我连手投实验都怕你做不好,不做就起飞一样有风险,这个你自己定,因为手投顶风是测试飞机滑翔状态的稳定性能,我觉得应该用舵来控制飞机别飞机没有真飞的时候就毁掉。不建议手投起飞,很多朋友都建议手投但是我所提倡新人飞新机最好滑跑起飞,因为第一最重要的是当时一定没有明白飞行的人陪伴他,心理一定又激动又紧张,地面滑跑可以减轻紧张程度而且飞机不容易象手投出手不熟悉舵感容易大舵量坠毁,滑跑速度快飘起来后可以不用慌张慢慢调整舵量有时间去控制速度也不是很快容易接受!以上是自己在处学时候没有人带飞所体会到的,有错误地方也请见谅,毕竟每个模友初飞的路走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