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拉出天线却......

楼主(2005-06-11):
请教各位:为什么拉出发射机天线却要抖舵?我是在室内测试的,还没有到室外。

网友A:
妳的是什么控?

网友B:
室内可能有干扰啊~!要室外测试才准确呢

网友:
拿到室外,不拉发射机天线,能跑40米不抖舵就差不多了

网友A:
9X在室內拉個20多米都不帶抖舵的~

网友C(2005-11-11):
干扰!和墙壁的电波反弹!(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在我的房间12平方米,无论是3810 9x 4vf 3pj (36m,40m,72m都思过)只要是ppm模式,不拉天线都有轻微的抖舵(只是某个方位),pcm没有问题,
以前我的日光灯是用某个进口的电子整流器,开灯后抖舵非常厉害!!换国产的就好些。怪!
三和的控就没有问题,怪!

网友D:
发射功率大引起接收机阻塞,拉开一段矩离应没事,接收机的抗阻塞特性不好。

网友(2005-12-21):
是干扰啊!你到室外试试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