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對舵螺儀的設定

楼主(2005-06-12):
想請教各位用 FF9 的大哥對舵螺儀的設定

我用亞拓REC-400舵螺儀、亞拓9g尾舵機
我原本在 GYRO SENS 中設成

MODE: GY
MIX: ACT
RATE UP: 45%

但不明何解在換過大齒輪後無法鎖好。
其實這設定是否正確?

想參考大哥對舵螺儀的設定

网友:
你的感度太低一般都在70%左右
另外如果陀螺仪是RCE-400(灯是红色的那种)
的确有锁不住头的情况
新的RCE-500就全部改进了

楼主:
在未換大齒輪前基本上是無問題的

現在反複重試比較稍為擺尾嚴重性低一點的設定是

MODE :STD
MIX: ACT
RATE UP: 65%

基本上還是鎖不住的
情況如響尾蛇搖尾一般、尾在搖還隨伴著發出一高一低的風聲。

會否問題出自尾航機或是航螺儀?

网友:
感度太高?追尾?

楼主:
花了整個星期,每晚下班都留在公司不停變動 FF9 設定去測試結果。
完全沒辦法。最好的設定都如響尾蛇般搖尾。
昨晚只好跑去模型店求救,專家—眼便斷症:
尾舵機的搖臂上的孔大了,連杆穿在孔中有虛位。
今晚改換另一搖臂,果然改善很多。
搖臂上的孔可能飛多了而變大,會有如斯反應真想不到,
原以為靠自已去找原因,但都是走了歪路、結果都是要人打救

网友:
原因找到了就应该高兴啊!
找原因的过程肯定也能学不少东西。

网友:
ng3c  在 2005-6-15 00:04 发表:

花了整個星期,每晚下班都留在公司不停變動 FF9 設定去測試結果。
完全沒辦法。最好的設定都如響尾蛇般搖尾。
昨晚只好跑去模型店求救,專家—眼便斷症:
尾舵機的搖臂上的孔大了,連杆穿在孔中有虛位。
今晚 ...

建议升级为舵机连杆改装件,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尽量使用舵盘上最内侧的孔。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6-15 at 08:53 ]

楼主:
daka  在 2005-6-15 08:52 发表:

建议升级为舵机连杆改装件,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尽量使用舵盘上最内侧的孔。

發現了搖臂孔的問題之後,再逐一觀察其它舵機動作;
絕對同意升級舵機連杆改裝件是必需的,正安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