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买到9g和6g舵机用的金属舵盘呀。

楼主(2005-06-12):
最近想设置小暴龙的负螺距到-10度,发现怎么弄都不能成功,后来发现是舵盘有变形,想问问是否能有地方买到金属小舵盘。

网友:
难了,不同的舵机用的舵盘都不同,要找到合适的我看太困难了,我的3103和3108舵盘就不一样。

网友:
daka  在 2005-6-12 04:06 PM 发表:

最近想设置小暴龙的负螺距到-10度,发现怎么弄都不能成功,后来发现是舵盘有变形,想问问是否能有地方买到金属小舵盘。

请检查连杆的长度,应该没有关系的。

网友:
螺距-9~+9就足够了,3D主要靠拉高转速

网友:
想买9克6克舵机(PICO STD5.4克)的齿轮,哪里能买到呀?

楼主:
dmagic1  在 2005-6-12 18:40 发表:

螺距-9~+9就足够了,3D主要靠拉高转速

我现在负螺距只有-7,不知道如何调了。
idle2用的油门为 100 90 80 90 100
idle1用的油门为 80 70 70 90 100

网友:
正螺距是多少度呢?

楼主:
正螺距是11.5度,昨晚在版主和iceman的帮助下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