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外转定子线圈个数与磁铁个数的关系

楼主(2005-06-12):
是不是线圈个数一定要和磁铁个数一样呀
我有一个12极的定子磁铁该怎么装呀

楼主:
来个高手指点哈撒

网友:
如果你做三相无刷电机的话,2对极,4对极,8对极比较合适。

网友:
无刷电调  在 2005-6-14 07:38 PM 发表:

如果你做三相无刷电机的话,2对极,4对极,8对极比较合适。

只是针对你这个磁芯,像一般的9极磁芯,一般都用3对极或6对极(一对极等于二极)

楼主:
我想把他看做6个绕组的,把想向领的两个饶到一起。这样磁铁该怎么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