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ABO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6-12):
1.关于电池。电池是镍氢电池,大家怎么放电啊?
2.尾电机上的那个电阻(电容?)有什么作用?换电机的时候一定要装上吗?
3.升空后直升机的尾部比较快的打转,这是为什么?
4.在地面乱抖,不能升空,这是为什么(有电池)
5.装训练架是不是就只能在地上跳,起不来?

网友:
lese  在 2005-6-12 19:23 发表:

1.关于电池。电池是镍氢电池,大家怎么放电啊?
2.尾电机上的那个电阻(电容?)有什么作用?换电机的时候一定要装上吗?
3.升空后直升机的尾部比较快的打转,这是为什么?
4.在地面乱抖,不能升空,这是为什么 ...

1)不用放电。
2)那是消石电容,防止电机火花干扰接收的。
3)调好尾电机的微调,再不行就是尾电机完了,换一颗,再不行就是电调里的尾电机电调(4410)坏了。
4)调好浆叶,不能有双浆(怎样调看老帖,有介绍的)再就看看主轴是否弯曲了。

楼主:
非常感谢。

不过镍氢电池不是说不放电会有记忆效应吗?

另外尾电机上的那个电容是不是可以不接?不接有多大影响?

我有的时候遥控器一打开,尾电机就开始转,速度还不慢,那是为什么?

平衡翼的角度有关系吗?我摔了几次好像角度不太对。角度调整成45度可以吗?

[ Last edited by lese on 2005-6-13 at 08:24 ]

网友:
lese  在 2005-6-13 08:13 发表:

非常感谢。

不过镍氢电池不是说不放电会有记忆效应吗?

另外尾电机上的那个电容是不是可以不接?不接有多大影响?

我有的时候遥控器一打开,尾电机就开始转,速度还不慢,那是为什么?

平衡翼的角度有 ...

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微不足道,不同于镍镉。不要紧的。
电容最好是要,否则电火花会干扰接受机,结果是失控。
尾电机会转你就吧微调调小,看看有无变化,再就把尾电机油门往左打(小油门)看看有无反应(转速变小),如有反应就说明调速器没问题了。如有转速变小了而还不能彻底停下来,那就是遥控器尾电机油门的电位器安装时定位太过了。(可以自己从新安装)
平衡翼最好是平行的,0角度,更不可能装成45度。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昨天调整了平衡翼(当时估计是摔了,自己给掰成45度),大桨缷下来调换了一下(居然就没有双桨了),然后趁天黑前去飞了,带着训练架能飞到3层楼高,不过尾部还是有转动,总要调整,回来研究后发现是尾电机和螺旋桨的齿轮过紧了,调整后在家试了一下,起飞很平稳了,只是起飞瞬间一点的左移。不过乐极生悲,在家没悬停几秒,就撞上床头,结果旋翼头侧面的那个小头掉了一个。:(也不知道这种配件好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