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们转个拽帖

楼主(2005-06-12):
http://www.imx365.com/bbs/articl ... ;aid=20050510213909
模型耗材的替代
流缝胶:
1.乙酸丁脂+p.s塑胶(极少量)
可用毛笔蘸溶剂渗缝;p.s塑胶就是聚碳酸脂,用机舱盖那种透明材就可以了
2.三氯甲烷(也叫氯仿)
单组份就成了,挥发极快。需用1毫升玻璃注射器 敲扁去尖的针头,渗入;以手温热膨胀就可流出,不能推注射器(后果自负)
AB补土:
材料:填料(如滑石粉等越细越好) 环氧树脂+聚酰氨树脂
操作:粉料与两种树脂分别混合,粘度以揉捏后无坍缩,稍不粘手为宜;即得A-B双组份(自然呈白+黄两色)
使用:用硅胶片垫手取1:1体积,揉捏多次混合均匀,施用;6小时定型1天后硬化完全,用于加固 改造
环氧树脂+聚酰氨树脂 通常在粘胶店和油漆店易得,50元左右一组;但是单位价格低的恐怖,每20克补土小于0.3元?!
遮盖液:
文具胶水+洗发香波(乳剂)+颜料粉
两液体比例大致1:1,加洗发香波是为了提高表面活性,容易涂在塑料表面;也可试用下乳胶代替文具胶水;加颜料是染色,容易看清楚涂布是否有漏掉和气孔;完全不伤漆,放心揭除
快干补土:
材料:甲苯 氧化锌粉 泡沫塑料 松香或石蜡
制备:先将泡沫塑料(聚苯乙烯)溶解于甲苯中,加入足量氧化锌,混合完全,稠度自定;少量松香与石蜡可改善补土打磨的机械性能
用法:与一般单管补土一致,可添加些高沸点的溶剂,延缓下干燥速度
氧化锌粉 应到化工试剂店购买,试剂用的足够细
水补土:
其实用白色硝基磁漆就可代替,相当于1000#水补土;似乎没有小桶,3千克/50元;因为瓷漆含有较多粉粒遮盖性强,快干硬度高,模型油性漆溶剂难溶它
配合上面的,快干补土可封补树脂手办表面砂眼(先上漆再补土,打磨再上漆)效果较好,两者不混溶,相当易于打磨
遮盖胶带:
很多都可代替,油漆店的遮盖纸胶带;电工的塑胶带(低粘度,可拉伸);印刷用的不干胶纸(脆性,大张);美工的即时贴纸(柔韧,可拉伸,曲面 标志模版)
砂带打磨器
材料:2厘米木线材条,螺丝x2,透明胶片,砂布条(AB胶粘结),弹簧(圆珠笔那种,5毫米)
自绷紧砂布条,利于打磨些手指不易垫到的角落和平整面。
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改制和再完善。水贴纸完全自制
------------------------------------------------------------------------------------
水贴纸其实就是在一层涂布明胶的纸张上印刷上图案,明胶有个特性“溶于热水,而在冷水中呈涨溶状态”因此,水贴纸浸水后会变滑,印刷图案会浮起。

1)找种易渗水的纸张(要具备2个条件:纤维细腻至少要有一面光滑;遇水能迅速渗透)喷墨专用打印纸,那种100张一板的。有更合适的,但要各位自己逐一测试。

2)用纯碱稀液,浸泡纸张,阴干。为的是使纸张更具渗透能力。

3)加热溶解明胶水溶液,至接近饱和样。(明胶颗粒在试剂店可找到,有点小贵。还可到出售食品加工材料的地方找找)

4)刷涂或喷涂预处理过纸张的一面,2遍确保无孔隙,阴干

5)需要层透明的底层基膜,本来通常模型透明漆就可以的,但是脆性太大。这里使用泡沫塑料+乙酸丁脂(或香蕉水)的树脂溶液,它成膜比较坚韧,均匀喷涂足够厚度。

6)自制遮盖版,喷绘手绘图案标志(这步看个人处理了)

完成:与一般水贴纸性质相当,冷水2分钟内脱离。裁剪使用。
注:浅色系的图案,最好用白色的基膜打底

蚀刻制件的制做(试验/原理])
------------------------------------------------------------------------------------
蚀刻是种利用酸碱腐蚀金属来达到加工目的技术,模型上的蚀刻片我想大概是应用照相制版的方法,使激光或紫外线透过遮版,照射涂布了一层光聚合树脂的不锈钢片,然后清洗掉没固化的树脂。加酸液通电,快速腐蚀。没有树脂涂层保护的部分自然会被腐蚀掉,制成镂空的蚀刻片。

基于蚀刻原理,我们可以简单有效地做个实验。非常理想的材料是易拉罐的铝皮,它内面有一层涂层,是为防止污染食品涂的树脂(光亮的那面)。不信的话,拿万用表测测导电否。

在上面用刀片或针尖划线成封闭图案,加足量盐酸在上面。反应开始,会有很多气泡,估计差不多烧穿了,用水冲洗。由于盐酸不会腐蚀铝皮背面的油漆,所以内里的片片还会粘在上面,轻轻弹掉它。看看下面的两个样本(注:照片上镂空的内筐仔细看有点黑的线,毛边样感觉。其实那是没刮掉的漆,实物的切割边线很光滑,尖角非常细致)
聪明人一定会想到这实验的意义,一些细小的零件;喷迷彩用的细致硬模版;大量的通用标志喷绘遮版;地台的装饰金属字或标志......将变成能可能。以往手工剪裁的话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变形,且不能做很细小的形状
拽不拽!

网友:
很不错呀,怎么没人顶?

网友(2005-11-02):
顶起来!!不算晚吧!

网友:
天啊 这么好的贴?顶!使劲顶!

网友:
水补土:
其实用白色硝基磁漆就可代替,相当于1000#水补土;似乎没有小桶,3千克/50元;因为瓷漆含有较多粉粒遮盖性强,快干硬度高,模型油性漆溶剂难溶它

晕死,我用这种油漆给模型上色的!还有种叫做“聚氨脂”的漆,缺点就是颜色单一,都需自行调配,优点是便宜,还有调好的颜色不加固化剂的话就不用担心漆会凝固~
没办法,条件所限,无法使用模型专用漆

网友:
很好的东西,可省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