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你们现在在家里飞,电池温度多少

楼主(2005-06-12):
我只在家里很小的地方悬停,离地面大概30里面左右,几分钟下来 电机电池温度都很高

我的PITCH 应该没问题的,高速的时候,声音非常好听

网友:
电池只是温的,不会烫,电机到是烫!

网友:
悬停的温度应该在60-70度之间

网友:
chujian  在 2005-6-12 23:05 发表:

我只在家里很小的地方悬停,离地面大概30里面左右,几分钟下来 电机和电池温度都很高

我的PITCH 应该没问题的,高速的时候,声音非常好听

声音怎么好听了?

我前天把悬停螺距设为7.5度后,声音也变了,我感觉比原来好听,不知道你的声音和我的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