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发动机

楼主(2005-06-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略知皮毛,如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长见识,谢一二楼!

网友:
一般是退出转速升高,但功率未必能增加。

网友:
tzmsm  在 2005-6-13 02:33 AM 发表:

略知皮毛,如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出油管还是接给油壶吗 ?

网友:
转速螺母  个人看法就是调到扭力和转速的平衡点上  才能发挥最佳状态```不知对否

网友:
tzmsm  在 2005-6-13 02:33 AM 发表:

略知皮毛,如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进油口和出油口写反了吧

网友:
啊,天才,你的那台机器上是否与这相反?如果是相反的,那就是我写错了,

网友:
dannyzdzd  在 2005-6-13 12:48 PM 发表:

出油管还是接给油壶吗 ?

意思是化油器里进油太多了的话,把多余的返回到油壶里之用,

网友:
dannyzdzd  在 2005-6-13 12:51 PM 发表:

转速螺母  个人看法就是调到扭力和转速的平衡点上  才能发挥最佳状态```不知对否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那两个螺丝是调空气和油的比例的吧,一个调气,一个调油,气多了没力,油多了会排黑烟还容易烧火花塞,也是调怠速用的。个人看法,欢迎拍砖

[ Last edited by 铁皮 on 2005-6-13 at 23:29 ]

网友:
铁皮  在 2005-6-13 11:28 PM 发表:

那两个螺丝是调空气和油的比例的吧,一个调气,一个调油,气多了没力,油多了会排黑烟还容易烧火花塞,也是怠速调用的。个人看法,欢迎拍砖

怠速螺丝只是固定油门最小的时候的大小  顶住油门调节阀

网友(2006-03-30):
到底怎么调节!!!!!!!!!!!!!!!!!!!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略知皮毛,如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出油口和进油口反了
个人认为想了解一件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拆开 感觉这个方法效果很好

网友:
还有个风门

风门就是上图怠速螺帽和转速螺母之间的那个黑的塑料拨杆,在启动的时候关上风门,启动好之后再开风门
如果开着风门发动,很难发,进气太多,吸油困难,如果发起来后,风门还是关着,则,一加油门就熄火,进气太少(注:风门上有一个小孔,完全关了以后还能进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略知皮毛,如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老兄,你所谓的《转速螺母》是混合比调节螺钉

且进出油口也说反了

网友:
我按油泡时,弯管出油,那么弯管就是出油管咯,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所谓的《转速螺母》是混合比调节螺钉

且进出油口也说反了

这位老兄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