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3的缺点

楼主(2005-06-12):
我用了3103快半个多月了,现在发现改为CCPM后(十字盘没有试过)舵量有点偏小(设备已经开到最大),造成的原因是原配的舵盘偏小,但是又买不到大一点的合用的舵盘,飞一点基本动作还是能够胜任,但是激烈的3D怕会有问题啊!

网友:
方法:用一片比舵机摇臂长些的铝合金或者炭纤维片,比照舵机摇臂上的孔钻两个小孔,用小螺丝固定到摇臂上即可。最好用十字摇臂,切掉其余三个摇臂的3/2,每个断臂只留一个孔,加长片按照加工好的舵盘打孔、固定,中央留出安装螺丝孔,这样可以很牢靠。

楼主:
正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延长一点。

网友:
请问大大,3103是标准舵机,还是小型舵机?重量是多少呢?比3107/08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了!

楼主:
hawking  在 2005-6-13 11:20 AM 发表:

请问大大,3103是标准舵机,还是小型舵机?重量是多少呢?比3107/08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了!

3103的参数:0.11sec/1.2kg.cm/21.8x11x19.8mm/9.5g金属齿轮,比3107和3108性能更好!

网友:
看样子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

楼主:
不过今天通过测试,担心是多于的!

网友:
houjydy  在 2005-6-13 05:55 PM 发表:

不过今天通过测试,担心是多于的!

呵呵 品质视保证 辟视制造y货的生产厂家

网友(2005-10-01):
引用 楼主:

3103的参数:0.11sec/1.2kg.cm/21.8x11x19.8mm/9.5g金属齿轮,比3107和3108性能更好!

今天拆开3103发沈现不是金属齿的,是否3103有不同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