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的舵机为什么会抖舵?

楼主(2005-06-12):
我的hirobo的sky limbo 15级飞机垂尾和平尾用两个gws的
舵机
并列安装在机身后部外侧,都有延长线,但经常是一开机就会抖舵,有时是平尾抖有时是垂尾抖,换了延长线没有效果,如果换上3001舵机就没事,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怎样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偶也用GWS,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B:
GWS就不知道,towerpro就知道,对电压很敏感,超过一点点就烧掉,少于一点点就抖~~~

网友:
不是把 我的 都好好的

网友C:
我用的GWS舵机没有一只出现过这种抖舵现象

网友B:
我的国产的那个601倒是还不错,9.6V都没事,舵机线烧坏了,舵机没事,呵呵~~~

网友:
可能是抗干扰能力比较差些

网友B:
杂波干扰?瓷环?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舵机的问题,可惜发现得太迟,舵机已经被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