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的舵机为什么会抖舵?

楼主(2005-06-13):
我的hirobo的sky limbo 15级飞机垂尾和平尾用两个gws的舵机并列安装在机身后部外侧,都有延长线,但经常是一开机就会抖舵,有时是平尾抖有时是垂尾抖,换了延长线没有效果,如果换上3001舵机就没事,我用的设备是ff9和r136f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怎样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舵机是新的么?很有可能是电位器的问题!一般打开清洗一下就好了!

楼主:
lzch  在 2005-6-13 03:24 PM 发表:

舵机是新的么?很有可能是电位器的问题!一般打开清洗一下就好了!

多谢,多谢!电位器在哪个部位的?怎样清洗?

网友:
在齿轮下面,和齿轮同轴!
应该是D型轴的!
我以前的就用润滑油清洗!你自己可以试一试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