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青”最新鮮的 e-sky 3d 4IN1板改接伺服器或無刷電調圖片來了

楼主(2005-06-13):
小神廷4#跟e-sky 3d 4IN1板可以改而且改成無刷尾馬達直驅飛起來更穩好飞可暴力飛行,我是台北飞友來跟大家分享,其他款四合一板也都可改。

“尚青”最新鮮的 e-sky 3d 4IN1板改接伺服器或無刷電調圖片來了ㄝ,今日6/13補上圖來了.圖中為e-sky新機型改成尾翼軸動,效果不錯飛喔,改尾翼CD ROM無刷超好飞,又暴力,改天再補尾翼CD ROM無刷 圖片

网友:
图片看不清,能再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改法高啊!应该是利用尾电机输出的方波信号重新编码为pwm信号传送给无刷电调的吧?

楼主:
沒錯,尾电机输出的方波信号重新编码为pwm信号传送给无刷电调的,需將4410拆掉,北京青年你好:你所提尾翼傳動軸套管避免掃齒我實際操作效果很好,只是我不套軟管直接套硬管效果更好

网友:
也就是说要另接一个信号转换器吧,那这个转换器和原来的4IN1板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gyf  在 2005-6-13 02:58 发表:

也就是说要另接一个信号转换器吧,那这个转换器和原来的4IN1板是怎么连接的?

看上面的帖子, 意思是把4IN1板输出接尾电机的线接入这个转换器, 然后转换器把4IN1板的方波信号转换成PWM信号输出, 最后这个PWM信号就可以用来接入舵机或无刷尾电机的电调。

网友:
又是一笔生意可作了!

网友:
giorgior  在 2005-6-13 02:06 发表:

沒錯,尾电机输出的方波信号重新编码为pwm信号传送给无刷电调的,需將4410拆掉,北京青年你好:你所提尾翼傳動軸套管避免掃齒我實際操作效果很好,只是我不套軟管直接套硬管效果更好

说说看, 这个信号转换器在哪里能买到? 价格是多少?

网友:
llyy08  在 2005-6-13 04:46 AM 发表:

看上面的帖子, 意思是把4IN1板输出接尾电机的线接入这个转换器, 然后转换器把4IN1板的方波信号转换成PWM信号输出, 最后这个PWM信号就可以用来接入舵机或无刷尾电机的电调。

明白了,可这样做只能改尾无刷呀,主马达没法改无刷,对吗

网友:
毫无意义,买个带混控的发射机就行了。

网友:
这个改法有点费工费料啊,最好直接找到pwm信号,别转来转去的

网友:
按这个思路主电机一样能改无刷 用相同的转换器引出主电机的方波信号转换成pwm信号给主电机无刷调速器就一样的。

楼主:
主馬達也可改成無刷馬達,現在只有台北市有現貨,約台幣NT$350元 約人民幣$90,還有DIY CD ROM 無刷馬達套件 NT$400 亞拓10A無刷電驗調約NT$900 整組約NT$1650 約人民幣$410元,據已改好飛友說非常穩定好飛又超暴力,遙空器可放手約5~10秒鐘,最..最...最重要的是以後無須在買換尾馬達,幫你省錢喔.

网友:
giorgior  在 2005-6-13 02:06 AM 发表:

北京青年你好:你所提尾翼傳動軸套管避免掃齒我實際操作效果很好,只是我不套軟管直接套硬管效果更好

套管试验成功太好了这种方法成功的话比改皮带传动实际的多!
现在玩3dpro、zoom400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希望能看到您的改装细节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6-13 12:50 PM 发表:

按这个思路主电机一样能改无刷 用相同的转换器引出主电机的方波信号转换成pwm信号给主电机无刷调速器就一样的。

4IN1板上主尾马达的引出线是给它们做电源用的,不会因为电流过大而把转换器烧掉吗?

网友:
giorgior  在 2005-6-13 12:58 PM 发表:

主馬達也可改成無刷馬達,現在只有台北市有現貨,約台幣NT$350元 約人民幣$90,還有DIY CD ROM 無刷馬達套件 NT$400 亞拓10A無刷電驗調約NT$900 整組約NT$1650 約人民幣$410元,據已改好飛友說非常穩定好飛又超暴力,遙 ...

是台湾产的吗?90块不贵呀,虽然大陆没有,但楼主给我们手里的4IN1板一个信心

网友:
还有个思路::刘老师不是提供了一个相当与PG03的自制陀螺仪电路吗,可以在3合1板子上(ESKY的已有LM324)利用原有器件,如压电感应器,直接用线改,估计工作量不大。

网友:
小刀  在 2005-6-13 07:34 PM 发表:

还有个思路::刘老师不是提供了一个相当与PG03的自制陀螺仪电路吗,可以在3合1板子上(ESKY的已有LM324)利用原有器件,如压电感应器,直接用线改,估计工作量不大。

还有一种思路:
这个电路我试了一半,因烧了四合一,没有进行下去,理论上可以,但不知道转换后的线性如何,但这个电路的成本很低,也很简单,懂电子的朋友可以评论一下,如果可行或在此基础上改造一下,成本应该不超过20元。

网友:
小刀  在 2005-6-13 07:34 PM 发表:

还有个思路::刘老师不是提供了一个相当与PG03的自制陀螺仪电路吗,可以在3合1板子上(ESKY的已有LM324)利用原有器件,如压电感应器,直接用线改,估计工作量不大。

刘老师的电路,核心是压电传感器,然后一个LM324运放(ESKY3IN1都有了),其它都是阻容器件,需要另外加一个与非门CD4011,接近PG03的性能。
总体来说并不复杂,值得一试。

[ Last edited by 小刀 on 2005-6-13 at 22:46 ]

网友A:
補小神蜓4和 一板改無刷尾馬達照片:

网友B:
好图,这么说,有了这个信号转换器,就用不着带混控功能的遥控器就可实现双无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