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青”最新鮮的 e-sky 3d 4IN1板改接伺服器或無刷電調圖片來了ㄝ

楼主(2005-06-13):
小神廷4#跟e-sky 3d 4IN1板可以改而且改成無刷尾馬達直驅飛起來更穩好飞可暴力飛行,我是台北飞友來跟大家分享,其他款四合一板也都可改。

“尚青”最新鮮的 e-sky 3d 4IN1板改接伺服器或無刷電調圖片來了ㄝ,今日6/13補上圖來了.圖中為e-sky新機型改成尾翼軸動,效果不錯飛喔,改尾翼CD ROM無刷超好飞,又暴力,改天再補尾翼CD ROM無刷 圖片

网友(2005-09-08):
怎么没有下文了,期待。。。。

网友:
Hi 大 大

十分期待如何改或有否綱購改裝品.

謝謝

网友A(2006-07-20):
我已经揾到改装无刷的方法啦,想知道的话就顶一下先啦!

网友:
好东西``期待有朋友改4#的飞行图片。。

网友(2006-09-13):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揾到改装无刷的方法啦,想知道的话就顶一下先啦!

有甚麼方法?頂

网友A:
我的是CP2机机,你的是什么机机呀。

网友:
FP2..
可以怎樣改裝?

网友:
也没了下文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CP2机机,你的是什么机机呀。

你的已经改了吗?尾巴改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已经改了吗?尾巴改了没有?

尾巴不改,都打算不飞CP2了,嘻嘻。!!!

网友(2006-10-18):
引用 网友A:

尾巴不改,都打算不飞CP2了,嘻嘻。!!!

改飞啥泥?

网友:
尾无刷能改好应该是很难的,我的无刷尾电机虽然可以飞但还是不如意,问题有两个现有的电调线性不好、无专用混空很难与市面上的陀螺共用(目前只能用单感度陀螺像PG-03类),再有无刷的响应速度有问题。这些应该在以后无刷电调技术更进步就没问题了.虽然花了好多时间测试还是非常值得的。应该说目前改为有刷直驱已经够好了,如果有兴趣CP2的用户可以聊下,我用的是EDP50动力组飞坏两个370他还好好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cp2,请问怎么改呢?

拆开接收合,里边是由两块板组成的,一块是接收板,一块是陀螺仪和电调/混控板,它们连接是考接收板的第三/第四通道的,剩下来的应该会知道怎样做了吧

网友:
准备考虑EP-100和CS-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