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想法行吗?

楼主(2005-06-13):
我的小神蜓电直使用电压是8.4V,我想用11V的锂电加上8.4V的稳压管,不知电路版会烧吗?

网友A:
8.4的稳亚管一上电就烧了,如果要不烧就必需串电阻,但是输出电流会远远不够,因此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如果非要用锂电不可就需要一套大功率的降压电路或者是让用电器来适应锂电池的电压!

网友B:
换电池后,加大减速比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ESKY是直接用11.1V的锂电,很好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