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回来恒龙虎坦克,求教拆解方法

楼主(2005-06-13):
如题..
第一次玩履带式模型..
想改装,但不知道如果拆解
已经起了底盘上的三颗镙钉,还是打不开
履带下还有两个,但不知道怎么拆开履带..
有图片介绍最好...

网友(2008-09-01):
很好很强大,很受益!

网友:
这豹怎么看这么别扭,象个大胖子

网友:
你看看我的藝術傑作   :)

网友:
唉,地球人都知道,现在房地产不好混,所以没时间搞业余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鼎出的方向,有一头是有点大,专门卡位固定的,反过来鼎肯定很难鼎出来的。

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

网友A:
注意鼎出的方向,有一头是有点大,专门卡位固定的,反过来鼎肯定很难鼎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履带拆下来,底盘上有三颗大螺丝,前面一颗,后面两颗,左右裙板的位置还分别有三颗小的,一共九颗螺丝,全拧下来就OK,电池盒里好象木有螺丝了

履带很难拆啊,金属销怎么也弄不下来。。

网友(2005-06-17):
首先找块空地然后把坦克高举过头接着出力向地板上扔下去好了,全拆了

网友B:
先把履带拆下来,底盘上有三颗大螺丝,前面一颗,后面两颗,左右裙板的位置还分别有三颗小的,一共九颗螺丝,全拧下来就OK,电池盒里好象木有螺丝了

网友:
应该是拆了底盘的螺钉就能打开了啊,,是不是电池盖板里还有一颗没拧下呢?

网友:
用细小的坚硬的东西从外面往里把履带削顶出来

网友:
履带是用销子连接的,任意取一根就可以了!

网友:
地盘你能看到的螺丝都拆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