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玩電直的,有些問題向各位老大請教,

楼主(2005-06-13):
我是新玩電直的,有些問題向各位老大請教:
1,主旋翼是應該調松些好,還是緊些好?
2,我的esky帶上訓練架上升到30-40cm左右高度時會劇烈晃動,是什麼原因?
以後會有很多問題麻煩大家,先謝謝了!

网友:
1。理论上松紧要适度,在主旋翼旋转起来时能自动甩直为标准的基础上越紧越好
2。我个人分析原因是:1有双桨
                     2主旋翼调太松了。如果还掌握不好松紧的度,可以尝试先调紧,用手把将调直,再飞飞看是否还抖?我原来小神听4号机就是这样的,非得调得紧紧的才不抖,估计是旋翼头那高速时有变形

楼主:
感謝樓上的詳細答解!

楼主:
還有個問題請教: 平衡翼的攻角取多少?

网友:
wcreative25  在 2005-6-13 06:12 PM 发表:

還有個問題請教: 平衡翼的攻角取多少?

15度

网友:
平衡翼攻角说法不同,好像普遍都调为零度。但有些玩家调为零度不好飞,跳一定小角度飞得更好。我对这方面原理不甚清楚,罗列一下现象看对你有没有帮助罗

楼主:
多謝樓上的幾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