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四通能用木桨吗?(成功起飞!!!)

楼主(2005-06-13):
ESKY 四通的可以用PE桨飞,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木桨呢?
有没有哪位试过?

[ Last edited by lsybox on 2005-6-18 at 17:20 ]

楼主:
daihwei  在 2005-6-13 10:10 AM 发表:

原来用PE桨也能飞?能装上吗?关注木桨!

能用!我已经飞过了,还不错,但是攻角很难调整,稍微不对就双桨!!
还有就是没有塑料桨抗摔!!!!

楼主:
PE桨比塑料桨便宜!!
塑料桨 30元
PE桨旦 15元

木桨多少米,哪位买过?
是不是ESKY3D的那种就可以?

[ Last edited by lsybox on 2005-6-14 at 17:15 ]

网友:
木桨.60元

楼主:
cheng112112  在 2005-6-16 06:58 PM 发表:

木桨.60元

今天刚去买了木桨,ESKY3D的那种!
25元

马上准备工作,回头报告!

网友:
楼主呀,你还笑的那么开心,你买的就根本不是ESKY 3D原装主翼.
只能说是全对称的翼.
你可以拿去和ESKY  3D主翼比较一下.

这次轮我笑了

网友:
期待搂住木浆的测试报告!

楼主:
小模鬼  在 2005-6-17 11:12 AM 发表:

楼主呀,你还笑的那么开心,你买的就根本不是ESKY 3D原装主翼.
只能说是全对称的翼.
你可以拿去和ESKY  3D主翼比较一下.

这次轮我笑了

我还没上图你就知道???
神

楼主:
新买的木桨

把孔钻大

攻角不够飞不起来

加双层垫片

木桨头把控制盘顶住了

把木桨头改薄削小

装配成功

飞起来了

木桨飞行稳定,但耗电量大,用原装氢电飞 尾桨动力不足

网友:
楼主呀!我有点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木桨呢?这样使你的飞机看起来好怪异呀!而且也没有ESKY原装桨来耐摔!!!!!

网友:
攻角太大了吧,一个垫片换小点的大齿盘应该能飞起来,这样转速高,稳定

楼主:
没有为什么,就想试试用木桨的感觉,的确攻角太大不好飞!
chenzq兄说得对,但是垫片还没有来得及做!!!

网友:
直接买个outdoor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