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6-13):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硬盘里面的
电机
.
我想问一下它属于哪种电机啊?
怎么加电才可以让它一直转下去?

网友A:
头像搞这么清纯我还以为一女的呢。不好意思我这方面不懂,帮你顶把

网友B:
可以改成无刷滴,不过硬盘电机的磁铁不行,功率不行,要想用在模型上要换磁铁,线要重绕

楼主:
二楼兄弟,我是玩电脑的高手,如果头像你喜欢我送你.
三楼兄弟,我想问用最简单的办法能让电机转就可以,你能告诉我一个吗?如果用交流变压器行吗?

网友C:
照我的理解,无刷电机要三相的交流电,低电压(7-10V),大电流(5-10A)。
这样的三相变压器估计不好找吧?

网友D:
用变压器得到低电压,用电容移相。

网友C:
要输出10A电流,这样的工频变压器大概要多大?谁懂电工的能给说一下?还要电容移相?这一百几十斤的东西就算当废铜烂铁卖也够你买个无刷电调了吧?呵呵